DRV8244的激活

楼主:
DRV8244电机驱动芯片的驱动代码怎么初始化drv8244为激活状态?

按照芯片手册上的先拉高nsleep引脚 SPI发送clr_flt 会检测到fault高电平

然后将drvoff引脚拉低 即变成激活状态 但是根据spi传送的寄存器状态位显示未激活

该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DRVOFF 引脚– SPI (P) 和 SPI (S) 型号 - 如果不需要通过引脚关断功能,可将此引脚连接至低电平。可使用等效寄存器位。

看连接的控制端怎么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