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C21520驱动单相全桥逆变电路,输出波形出现很大振荡

楼主:
用UCC21520驱动单相全桥逆变电路的时候,空载时测得输出电压波形有很大振荡,

网友:
  这是去驱动电路设计图

网友:
  这是驱动波形图

网友:
  这是主电路输出波形图,有很大的振荡

网友:
求求各位能够指导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空载时测得输出电压波形有很大振荡】

测得电路中哪一点有很大振荡?把该点波形贴出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空载时测得输出电压波形有很大振荡】 测得电路中哪一点有很大振荡?把该点波形贴出来吧。

您好,十分感谢您的回复,是全桥输出的波形OUT1-OUT2之间的波形出现振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载时测得输出电压波形有很大振荡】 测得电路中哪一点有很大振荡?把该点波形贴出来吧。

输出电压波形是这样的

  下面是输出波形的图,放大的振荡波形和上面这张图差不多,上面这张是半桥输出测得波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十分感谢您的回复,是全桥输出的波形OUT1-OUT2之间的波形出现振荡。

【是全桥输出的波形OUT1-OUT2之间的波形出现振荡】

4楼波形,测量时OUT1与OUT2之间接了什么负载?是空载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全桥输出的波形OUT1-OUT2之间的波形出现振荡】 4楼波形,测量时OUT1与OUT2之间接了什么负载?是空 ...

您好,感谢您的回复,是空载时候测得的波形,也测过接纯电阻负载,同样也存在很大振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感谢您的回复,是空载时候测得的波形,也测过接纯电阻负载,同样也存在很大振荡。

【也测过接纯电阻负载,同样也存在很大振荡 】

纯电阻负载,电阻数值多少?接入电阻后,振荡幅度还和空载时相同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测过接纯电阻负载,同样也存在很大振荡 】 纯电阻负载,电阻数值多少?接入电阻后,振荡幅度还和 ...

纯电阻负载时20欧姆,接入电阻后,振荡幅度和空载基本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纯电阻负载时20欧姆,接入电阻后,振荡幅度和空载基本是一样的。

【接入电阻后,振荡幅度和空载基本是一样的】

好像不应该是这样。

4楼和8楼波形图,可以明显地看出全桥一个对角线导通时没有振荡,另一个对角线导通时也没有振荡,仅在两对角线均关断时才有衰减振荡。这个衰减振荡是电路中分布参数(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等)构成的谐振回路因电流迅速关断而产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纯电阻负载时20欧姆,接入电阻后,振荡幅度和空载基本是一样的。

但是,接入纯电阻负载后,因负载电阻对这个衰减振荡有相当强的阻尼作用,衰减振荡的幅度应该比未接入电阻时要小,衰减也比较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纯电阻负载时20欧姆,接入电阻后,振荡幅度和空载基本是一样的。

这种衰减振荡,在电流断续的反激开关电源中最容易见到。输出侧带整流的半桥或者全桥电路中,因电流通常连续,不容易见到。你的半桥或者全桥输出没有整流,所以电流不连续,在所有功率开关管均关断时就见到了这种衰减振荡。

网友:
请教一下,你这个驱动是有负压的吗?  这个负压怎么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