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GD32 USART_DATA寄存器的数据就是usart_data_transmit发送的数据吗

楼主:
有没有老哥能帮忙解答下 这个data寄存器的数据要么和发送的不一样 要么根本不变化 一直是0

网友A:
0是正常的,这个寄存器比较特殊,读和写分别代表不同的功能,读,读的是串口RXD接收数据,写,是往串口TXD发数据

网友:
有些单片机是分开的中口读写寄存器,一个只读,一个只写,

网友B:
然后呢,串口连上收到正确数据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0是正常的,这个寄存器比较特殊,读和写分别代表不同的功能,读,读的是串口RXD接收数据,写,是往串口TXD ...

但是我这时候在写啊 那它不应该是我目前正在写的数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然后呢,串口连上收到正确数据了吗?

有的可以,有的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但是我这时候在写啊 那它不应该是我目前正在写的数据吗?

不是给你解释了么?这个是特殊用途的,写和读,不是操作的一个地址,

写和读对应的串口的写/读,

MDK显示的数据并不是你写入的数据。显示的是串口接收数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给你解释了么?这个是特殊用途的,写和读,不是操作的一个地址, 写和读对应的串口的写/读, M ...

不好意思 刚理解错了 那有寄存器可以看我目前写的数据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 刚理解错了 那有寄存器可以看我目前写的数据吗

首先,只要你写了,肯定就成功了,

如果不成功要检查你的串口时钟,串口其它配置等有没有错误。

比如波特率,时钟分频等设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首先,只要你写了,肯定就成功了, 如果不成功要检查你的串口时钟,串口其它配置等有没有错误。 比 ...

ok 谢谢了 我研究研究

网友:
我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ok 谢谢了 我研究研究

怎么样,我的串口data寄存器也是0,但是串口调试助手上能收到数据

网友:
你好,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为什么发送的时候数据寄存器是0啊

网友:
厂家提供了uart的发送示例,你进调试,看一下,你的工程跟他的有什么不同。

网友:
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