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电阻安全阻值是多少?防雷接地电阻是多少?

楼主:
接地电阻就是用来衡量接地状态是否良好的一个重要参数,是电流由接地装置流入大地再经大地流向另一接地体或向远处扩散所遇到的电阻,它包括接地线和接地体本身的电阻、接地体与大地的电阻之间的接触电阻,以及两接地体之间大地的电阻或接地体到无限远处的大地电阻。

接地电阻简介

接地电阻就是用来衡量接地状态是否良好的一个重要参数,是电流由接地装置流入大地再经大地流向另一接地体或向远处扩散所遇到的电阻,它包括接地线和接地体本身的电阻、接地体与大地的电阻之间的接触电阻,以及两接地体之间大地的电阻或接地体到无限远处的大地电阻。接地电阻大小直接体现了电气装置与“地”接触的良好程度,也反映了接地网的规模。接地电阻的概念只适用于小型接地网;随着接地网占地面积的加大以及土壤电阻率的降低,接地阻抗中感性分量的作用越来越大,大型地网应采用接地阻抗设计。

对于高压和超高压变电所来说,应当用“接地阻抗”的概念取代“接地电阻”,同时建议规程采用接触电压和跨步电压作为安全判据;还应选用轻便、准确的异频测量系统获得接地阻抗的正确结果,以保障人身、设备的安全,利于电力系统的安全运行。

接地电阻多少以上是安全的

接地电阻肯定是越小越好,设备不同要求不同。

1、在1000v以下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中,接地电阻小于或等于4欧,重复接地电阻小于或等于10欧。

2、电压1000V以下的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中,一般规定接地电阻为4欧。

因此,根据实际安装经验,在路灯照明系统接地电阻应小于或等于4欧。

单点接地通常用下面样式的仪器来测试接地电阻:

3、工作接地(接零保护)、保护接地:

在380/220伏低压系统中,接地电流很小,一般不超过几安,所以规定接电阻不大于4欧姆,当容量在100千伏安以下时,接地电阻还可放宽至不大于10欧姆。

4、重复接地:

按有关规定,中性点直接接地的低压电网中,在架空线路的干线和分支线的终端及沿线每一公里处零线应重复接地,每一重复接地电阻不应大于10欧姆;在工作接地电阻允许为10欧姆的场合,每一重复接地电阻应可不大于30欧姆,但重复接地不得小于3处。

标准接地电阻规范要求

1、独立的防雷保护接地电阻应小于等于10欧;

2、独立的安全保护接地电阻应小于等于4欧;

3、独立的交流工作接地电阻应小于等于4欧;

4、独立的直流工作接地电阻应小于等于4欧;

5、防静电接地电阻一般要求小于等于100欧。

6共用接地体(联合接地)应不大于接地电阻1欧。

变电站接地电阻要求和标准

1、交流工作接地时,接地电阻不应大于4Ω;2、安全工作接地时,接地电阻不应大于4Ω;3、直流工作接地,接地电阻应按系统的要求确定;4、防雷保护地的接地电阻不应大于10Ω;5、对于屏蔽系统,接地电阻不应大于1Ω。

大电流接地系统的接地电阻应符合R≤2000/IΩ,当I》4000A时可取R≤0.5Ω。

小电流接地系统当用于1000V以下设备时,接地电阻应符合R≤125/IΩ,当用于1000V以上设备时,接地电阻R≤250/IΩ电阻,任何情况下不应大于10欧。

接地工艺要求:

1、所有接地引下线均要求实现明接地,且每根接地引下线均应符合热稳定校核的要求;有双接地要求的两根接地引下线应分别与主地网的不同干线可靠连接。

2、独立避雷针、安装有避雷针的构架(含悬挂避雷线的构架)的双接地引下线要求每根设置断接卡,断接卡设置位置必须方便打开且全站统一高度,以离地面或保护帽顶面500mm高为宜。

3、设备支架、基座三相之间独立且要求每相双接地的设备和主变中性点设备可以只在入地处采用两根接地线引下实现双接地。

4、钢构支架等自然(找元器件现货上唯样商城)接地体之间采用法兰盘或螺栓连接时,电气上视为不可靠连接,应增加跨接接地线。

5、钢构支架作为自然接地体时,接地引下线与钢构支架应采用螺栓连接,但必须保证螺栓连接处方便打开并和全站的断接卡高度一致,以离地面或保护帽顶面500mm高为宜。

6、接地采用螺栓连接时应采用热镀锌螺栓。并采用防松垫片或防松螺母,螺栓连接的接触面和螺栓数量、规格应执行现行国家标准《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母线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GBJ149)的规定。

防雷接地电阻是多少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T16-92》的第12.6.1.3条:机房建筑的防雷装置,应符合本章第12.3.2条及第12.3.7条的要求。

当建筑物不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时,应围绕机房敷设闭合环形接地体,引下线不得少于四组。非钢筋混凝土楼板的地面,

应在地面构造内敷设不大于1.5m×1.5m的均压网,与闭合环形接地连成一体。专用接地或直流接地宜采用一点接地,

在室内不应与其他接地相连,此时距其他接地装置的地下距离不应小于20m,地上距防雷装置的距离应满足公式2.3.6-1

或12.3.6-3的要求。当不能满足上述要求时,应与防雷接地和保护接地连在一起,其冲击接地电阻不应大于1Ω。

网友:
在380/220伏低压系统中,接地电流很小,一般不超过几安,所以规定接电阻不大于4欧姆,当容量在100千伏安以下时,接地电阻还可放宽至不大于10欧姆。

网友:
接地电阻应小于10欧。

网友:
交流工作接地时和安全工作接地时,接地电阻不应大于4Ω;直流工作接地,接地电阻应按系统的要求确定;防雷保护地的接地电阻不应大于10Ω;对于屏蔽系统,接地电阻不应大于1Ω。

网友:
交流工作接地时,接地电阻不应大于4Ω;2、安全工作接地时,接地电阻不应大于4Ω;3、直流工作接地,接地电阻应按系统的要求确定;4、防雷保护地的接地电阻不应大于10Ω;5、对于屏蔽系统,接地电阻不应大于1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