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0L1306 LaunchPad】CAN收发测试

楼主:
这篇来测试下SPI收发,使用SPI转CAN通信模块测试。

一、硬件部分

1.1、测试连接图

1.2、CAN芯片框图

测试使用了XL2515芯片,来实现SPI转CAN通信的功能

二、端口配置

2.1、SPI配置

SPI选择的端口

2.2、CAN片选引脚定义

2.3、CAN中断引脚定义

三、代码

3.1、x2515.c

#include "ti_msp_dl_config.h"
#include "systick/systick.h"
#include "x2515/x2515.h"
#include "spi/spi.h"
#include "led/led.h"
#include <stdio.h>

uint8_t rxbuf[20]={0};

#define  x2515_cs_low()                   (DL_GPIO_clearPins(GPIO_X2515_PORT, GPIO_X2515_CS_PIN))
#define  x2515_cs_high()                  (DL_GPIO_setPins(GPIO_X2515_PORT, GPIO_X2515_CS_PIN))

uint8_t SPI_Read(void)
{
    uint8_t tdata=0;
    tdata=spi_senddat(0xff);
    return tdata;
}

void SPI_Write(uint8_t ch)
{
    spi_senddat(ch);
}

void SPI_ByteWrite(uint8_t addr, uint8_t value)
{
    x2515_cs_low()    ;
    SPI_Write(CAN_WRITE);
    SPI_Write(addr);
    SPI_Write(value);
    x2515_cs_high()   ;
}

uint8_t SPI_ByteRead(uint8_t addr)
{
    uint8_t tempdata;

    x2515_cs_low()    ;
    SPI_Write(CAN_READ);
    SPI_Write(addr);
    tempdata=SPI_Read();
    x2515_cs_high();
    return tempdata;
}

void SPI_Reset(void)
{
    x2515_cs_low();
    SPI_Write(CAN_RESET);
    x2515_cs_high();
}

void SPI_BitModityx2515(uint8_t addr, uint8_t mask, uint8_t udata)
{
    uint8_t i;

    x2515_cs_low();
    for(i = 10;i > 0;i--) ;
    SPI_Write(CAN_BIT_MODIFY);
    SPI_Write(addr);
    SPI_Write(mask);
    SPI_Write(udata);
    x2515_cs_high();
}

void SPI_WriteRegister(uint8_t addr, uint8_t*dat, uint8_t length)
{
    uint8_t i;

    x2515_cs_low();
    SPI_Write(CAN_WRITE);
    SPI_Write(addr);
    for (i=0; i<length ;i++ )
        SPI_Write(*dat++);

    x2515_cs_high();
}

void x2515_init(void)
{
    uint8_t  temp[4] = { 0, 0, 0, 0 };

    NVIC_EnableIRQ(GPIO_X2515_INT_INT_IRQN);

    SPI_Reset();
    SysTick_Delay_ms(200);

    SPI_BitModityx2515(CANCTRL,0xE0,0x80);

    SPI_ByteWrite(CNF1,CAN_100Kbps);
    SPI_ByteWrite(CNF2,0x80|PHSEG1_3TQ|PRSEG_1TQ);
    SPI_ByteWrite(CNF3,PHSEG2_3TQ);

    SPI_ByteWrite(CANINTF,0x00);
    SPI_ByteWrite(CANINTE,0x01);

    SPI_ByteWrite(RXB0CTRL,0x60);
    SPI_ByteWrite(RXB1CTRL,0x60);

    SPI_ByteWrite(RXM0SIDH,0xff);
    SPI_ByteWrite(RXM0SIDL,0xff);
//  SPI_ByteWrite(RXM0EID8,0xff);
//  SPI_ByteWrite(RXM0EID0,0xff);

    //SPI_WriteRegister( RXF0SIDH, temp, 4 );
    SPI_WriteRegister( RXF1SIDH, temp, 4 );
    SPI_WriteRegister( RXF2SIDH, temp, 4 );
    SPI_WriteRegister( RXF3SIDH, temp, 4 );
    SPI_WriteRegister( RXF4SIDH, temp, 4 );
    SPI_WriteRegister( RXF5SIDH, temp, 4 );
//  SPI_WriteRegister( RXM0SIDH, temp, 4 );
    SPI_WriteRegister( RXM1SIDH, temp, 4 );

    SPI_ByteWrite( BFPCTRL, 0 );

    SPI_ByteWrite( TXRTSCTRL, 0 );

    SPI_BitModityx2515(CANCTRL,0xE0,0x00);
}

void CAN_Send(uint8_t *CAN_TX_Buf)
{
    SPI_BitModityx2515(TXB0CTRL,0x08,0x00);

    SPI_ByteWrite(TXB0SIDH,0x01);
    SPI_ByteWrite(TXB0SIDL,0x08);
    SPI_ByteWrite(TXB0EID8,0x60);
    SPI_ByteWrite(TXB0EID0,0x11);

    SPI_ByteWrite(TXB0DLC,DLC_8);

    SPI_ByteWrite(TXB0D0,CAN_TX_Buf[0]);
    SPI_ByteWrite(TXB0D1,CAN_TX_Buf[1]);
    SPI_ByteWrite(TXB0D2,CAN_TX_Buf[2]);
    SPI_ByteWrite(TXB0D3,CAN_TX_Buf[3]);
    SPI_ByteWrite(TXB0D4,CAN_TX_Buf[4]);
    SPI_ByteWrite(TXB0D5,CAN_TX_Buf[5]);
    SPI_ByteWrite(TXB0D6,CAN_TX_Buf[6]);
    SPI_ByteWrite(TXB0D7,CAN_TX_Buf[7]);

    x2515_cs_low();
    SPI_Write(CAN_RTS | 0x01);
    x2515_cs_high();
}

void CAN_Receive(uint8_t *CAN_RX_Buf)
{
    CAN_RX_Buf[0]=SPI_ByteRead(RXB0D0);     //
    CAN_RX_Buf[1]=SPI_ByteRead(RXB0D1);
    CAN_RX_Buf[2]=SPI_ByteRead(RXB0D2);
    CAN_RX_Buf[3]=SPI_ByteRead(RXB0D3);
    CAN_RX_Buf[4]=SPI_ByteRead(RXB0D4);
    CAN_RX_Buf[5]=SPI_ByteRead(RXB0D5);
    CAN_RX_Buf[6]=SPI_ByteRead(RXB0D6);
    CAN_RX_Buf[7]=SPI_ByteRead(RXB0D7);

    CAN_RX_Buf[8]=SPI_ByteRead(RXB0SIDH);
    CAN_RX_Buf[9]=SPI_ByteRead(RXB0SIDL);
    CAN_RX_Buf[10]=SPI_ByteRead(RXB0EID8);
    CAN_RX_Buf[11]=SPI_ByteRead(RXB0EID0);
    CAN_RX_Buf[12]=SPI_ByteRead(RXB0DLC);

    SPI_ByteWrite(CANINTF,0);
}

void GROUP1_IRQHandler(void)
{
    switch (DL_Interrupt_getPendingGroup(DL_INTERRUPT_GROUP_1))
    {
        case GPIO_X2515_INT_INT_IIDX:

            SPI_ByteWrite(CANINTF, 0);
            CAN_Receive(rxbuf);
            printf("rxdat: ");
            for(uint8_t i=0;i<8;i++)
            {
                printf("0x%02x ",rxbuf[i]);
            }
            printf("\r\n");
            led2_r_tog();

            break;
    }
}

3.2、main.c

#include "ti_msp_dl_config.h"
#include "systick/systick.h"
#include "led/led.h"
#include "uart/uart.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adc/adc.h"
#include "spi/spi.h"
#include "x2515/x2515.h"
int main(void)
{
    uint8_t can_txbuf[8]={0};
    uint8_t js=0;
    SYSCFG_DL_init();

    init_adc();
    x2515_init();

    led2_r_off();
    led2_g_off();
    led2_b_off();

    can_txbuf[0]=0x01;
    can_txbuf[1]=0xff;

    while (1)
    {
        led1_r_tog();

        CAN_Send(can_txbuf);
        SysTick_Delay_ms(100);
        can_txbuf[0]++;
    }
}

四、程序运行

CAN调试助手收到开发板的数据和开发板收到CAN调试助手发送的数据。

网友A:
6666,这还能玩上CAN,在低功耗场景里可以 实现CAN,还是有些市场的,就是不是知道这转发芯片贵不贵。现在国产好多都带了CAN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6666,这还能玩上CAN,在低功耗场景里可以 实现CAN,还是有些市场的,就是不是知道这转发芯片贵不贵。现在 ...

单独买这种CAN芯片的价格,够买带CAN的国产MCU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