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电直驱LED停止研发了吗?!

楼主:
据我所知,有一种无源PFC是折叠式的,建构市电直驱LED的思路 是不是跟这类似?!

网友A:
交流直接驱动的点亮LED灯么

可以了解一下这个2006年韩国首尔半导体的Acriche,无需交流-直流转换器,可以在高电压交流电源下直接驱动的LED

后来又发展了好几代。

网友A:
不太明白楼主的市电直驱LED这个名词

顾名思义是交流供电的LED,至于无源PFC是折叠式的,那纯粹是电源控制结构了,为什么要停止研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交流直接驱动的点亮LED灯么 可以了解一下这个2006年韩国首尔半导体的Acriche,无需交流-直流转换器,可 ...

技术细节沒见着,毕竟是专利产品,但可见到灯珠身畔是有芯片的,所以不需任何配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太明白楼主的市电直驱LED这个名词 顾名思义是交流供电的LED,至于无源PFC是折叠式的,那纯粹是电源控 ...

跟音频功放机中那个

无源式电平秀 有点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音频功放机中那个 无源式电平秀 有点像。

这种电路指示灯电路有点早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