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0L1306 LaunchPad】板卡上温度传感器测试

楼主:
这篇来测试下板卡上的温度传感器,打印串口的温度值。

一、硬件电路

测试硬件选择,短路J15,J1选择1-2,选择PA15端口采集温度电压值。

二、温度传感器

板卡上温度传感器型号是TMP6131DECT

官网资料:https://www.ti.com.cn/tool/cn/download/TMP6-THERMISTOR-DESIGN

官网提供设计软件,下载地址:Thermistor Design Tool

通过软件来选择温度电阻的应用和采样方式。

三、配置ADC

配置PA15

四、代码

4.1、adc.c

#include "ti_msp_dl_config.h"
#include "adc/adc.h"
#include <stdio.h>

volatile bool gCheckADC;
volatile uint16_t gAdcResult;

float VBias = 3.30;
uint16_t ADC_BITS = 4096;
float VTEMP = 0;
float THRM_TEMP = 0;
int THRM_ADC;

void ADC12_0_INST_IRQHandler(void)
{
    switch (DL_ADC12_getPendingInterrupt(ADC12_0_INST))
    {
        case DL_ADC12_IIDX_MEM0_RESULT_LOADED:
            gCheckADC = true;
            break;
        default:
            break;
    }
}

float thermistor(int raw_ADC)
{
    VTEMP=0;
    THRM_ADC=raw_ADC;
    float THRM_A0 = -4.232811E+02;
    float THRM_A1 =  4.728797E+02;
    float THRM_A2 = -1.988841E+02;
    float THRM_A3 =  4.869521E+01;
    float THRM_A4 = -1.158754E+00;

    VTEMP = (VBias/ADC_BITS)*THRM_ADC;
    THRM_TEMP =(THRM_A4*powf(VTEMP,4))+(THRM_A3*powf(VTEMP,3))+(THRM_A2*powf(VTEMP,2))+(THRM_A1*VTEMP)+THRM_A0;
    return THRM_TEMP;
}

void init_adc(void)
{
    NVIC_EnableIRQ(ADC12_0_INST_INT_IRQN);
    gCheckADC = false;
}

void adc_test(void)
{
    float adv=0.0;
    DL_ADC12_startConversion(ADC12_0_INST);
    if(gCheckADC==true)
    {
        gCheckADC = false;
        gAdcResult = DL_ADC12_getMemResult(ADC12_0_INST, DL_ADC12_MEM_IDX_0);
        adv=thermistor(gAdcResult);
        printf("temp=%.2f℃\r\n",adv);
        DL_ADC12_enableConversions(ADC12_0_INST);
    }
}

4.2、main.c

#include "ti_msp_dl_config.h"
#include "systick/systick.h"
#include "led/led.h"
#include "uart/uart.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adc/adc.h"
#include "spi/spi.h"
#include "x2515/x2515.h"
int main(void)
{
    uint8_t can_txbuf[8]={0};
    uint8_t js=0;
    SYSCFG_DL_init();

    init_adc();

    led2_r_off();
    led2_g_off();
    led2_b_off();

    while (1)
    {
        adc_test();
        SysTick_Delay_ms(100);
    }
}

五、运行结果

打印温度值

网友:
通过板卡上温度传感器的测试,配置ADC是灵魂,效果精度还行,不知道灵敏度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