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giKey“智造万物,快乐不停”创意大赛】-小型气象站-模块制作

楼主:
小型气象站

根据上次写的拓扑构思,简单制作下其中的一些小模块。

图1 供电拓扑思路

①这里修改了下用太阳能电池板给电池充电的思路,原因是买到的太阳能电池板标称功率是5W,但现在已经是立冬了,太阳光不强而且武汉的天气也是阴晴不定,限制太大,所以干脆用太阳能板转USB的5V供电,直接给后面的单片机和传感器供电。

②那么没有太阳的时候,就使用拆下的手机电池加入充放电管理电路,降压芯片,给后级电路进行供能。

③现在有两个供电选择,需要进行切换控制,避免电流倒灌问题。

在别的地方看到有个很有意思的电路,双电源供电自动切换电路,下面贴出来。

图2  双电源供电电路(Input-1优先)

当两个输入电源同时存在时,Input-1具有优先权,因为PMOS是栅极低电平(VGS < Vt)导通,高电平断开,Input-1输入高电平的时候,Input-2就被关断。

当Input-1不存在供电时,Input-2为高电平,PMOS通过R1被下拉到GND,PMOS导通,开始向后级供电。肖特基二极管的作用就是阻止电流通过R1,消耗能量。

实际使用过程中,Input-1应使用电压较高的锂电池,Input-2使用太阳能电池板,因为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始终存在。

下面贴出具体的模块实物图。

图3 单片机和锂电池模块

图4 太阳能板输入转USB供电模块

图5 备用的太阳能板转USB输入模块

备用模块的启动电压仅有3V,适合太阳光不强的时候,太阳能板的电压较低的场景使用,标称带载能力只有3W。

网友:
Input-1应使用电压较高的锂电池,Input-2使用太阳能电池板,Input-1具有优先权,电池不是应该作为备电吗,在没有太阳能供电时后采用,这样不就是一直电池供电了吗

网友:
电池可以搭配保护板欠压保护停止输出嘛,当然也可以交换两个输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