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捷电子Follow me第3期】任务2 OLED显示动态图形

楼主:
OLED显示图形
在实现显示文字的前提下,我们要显示图形,库里没有写画线、画方块的图形,我添加了几个函数在ssd1306.py下面:
·	def rect(self,x,y,w,h,c):
        self.framebuf.rect(x, y, w, h, c)

    def fill_rect(self,x,y,w,h,c):
        self.framebuf.rect(x, y, w, h, c)

    def hline(self,x,y,w,c):
        self.framebuf.hline(x,y,w,c)

    def vline(self,x,y,h,c):
        self.framebuf.hline(x,y,h,c)

    def line(self,x1,y1,x2,y2,c):
        self.framebuf.line(x1,y1,x2,y2,c)

并且在ops.py下重写函数:
def rect(x,y,w,h,c):
    global _oled
    _oled.rect(x,y,w,h,c)

def fill_rect(x,y,w,h,c):
    global _oled
    _oled.fill_rect(x,y,w,h,c)
def hline(x,y,w,c):
    global _oled
    _oled.hline(x,y,w,c)

def vline(x,y,h,c):
    global _oled
    _oled.vline(x,y,h,c)

def line(x1,y1,x2,y2,c):
    global _oled
    _oled.line(x1,y1,x2,y2,c)

编写boot.py函数如下:
import time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SoftI2C
import ssd1306py as lcd
import math
oled_width = 128
oled_height = 64
# ESP8266 Pin assignment
i2c = SoftI2C(scl=Pin(7), sda=Pin(6))  # Adjust the Pin numbers based on your connections
lcd.init_i2c(7,6,128,64)

center_x = oled_width // 2
center_y = oled_height // 2
square_size = 6  # Size of each square
num_squares = 12  # Number of squares
angle_increment = 2 * math.pi / num_squares

while True:
    lcd.clear()  # Clear the screen

    for i in range(num_squares):
        angle = i * angle_increment
        x = int(center_x + (center_x - square_size-30) * math.cos(angle))
        y = int(center_y + (center_x - square_size-30) * math.sin(angle))

        # Draw all squares
        for j in range(num_squares):
            angle_j = j * angle_increment
            x_j = int(center_x + (center_x - square_size-30) * math.cos(angle_j))
            y_j = int(center_y + (center_x - square_size-30) * math.sin(angle_j))

            lcd.fill_rect(x_j, y_j, square_size, square_size, 1)  # Draw the square

        lcd.fill_rect(x, y, square_size, square_size, 0)  # Erase the current square
        lcd.show()
        time.sleep_ms(100)  # Pause before next iteration

下载到开发板后,效果如下:
显示动态图像

网友A:
OLED显示动态图形效果还是不错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OLED显示动态图形效果还是不错的嘛

还可以吧,应该,micropython的通用驱动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
这么快就是收到了,还以为刚开始呢,看着很不错啊

网友B:
感谢佬提供的自己加函数的思路

佬可以把fill_rect修改一下,变成这样,就可以展现实心矩形了:

def fill_rect(self,x,y,w,h,c):
     self.framebuf.fill_rect(x, y, w, h, c)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谢佬提供的自己加函数的思路 佬可以把fill_rect修改一下,变成这样,就可以展现实心矩形了: def f ...

对的对的,多大谢大佬的指点,对这些编程知识我还得继续学习,就是时间不够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的对的,多大谢大佬的指点,对这些编程知识我还得继续学习,就是时间不够呀!

哈哈哈大佬谦虚了,我也是偶然看到的framebuf有这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