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IC通讯怎么处理

楼主:
各位大佬。目前在做一款低压的DCDC充电板,给2串电池包充电。最大电流5A. 充电终止电压是8.46V.
由于电池内置智能管理芯片,对外是一个带IIC接口的。电池的输出有4个端子:正极,负极,SDA,SCL。
终端客户要求充电器的MCU能够电池通讯,获取电池的电压,电流和其他配置参数。因此初期规划充电器也是输出4根接线:正极,负极,SDA,SCL。(线的长度越20CM)
如图,充电器是4通道的,每个通道**可以充电。中间MCU是主要跟电池IIC通讯的。
请问充电器这边IIC跟电池IIC对接,是否需要隔离处理?
如果不隔离,通讯是否会有影响。如果隔离,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
通讯线的长度越20CM

有点长,IIC总线的传输速率较低

不是隔离的问题吧,总线长度过长会导致信号衰减和同步问题,,,

网友A:
没见1楼说的图发上来

网友:
可吃隔离,速度低一点,I2C本身就可以随意调节速度,100KHZ

网友:
电平差不多 不用转换 电平差异大 需要转换

网友:
试试不就行了,IIC的速率不高,之间看看信号衰减程度再决定处理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见1楼说的图发上来

请看下面上传的图

网友:
各位大佬。现在弄了一个测试板,测试现象是:充电电流500MA或者900MA.充电器MCU可以通过IIC读取电池参数。当充电电流大于1000MA.充电器MCU就通讯不上电池了。

网友:
当充电电流大于1000MA.充电器MCU就通讯不上电池了。

这个找一下是充电器这边问题

还是MCU的问题

网友A:
或者,也可能是IIC总线的问题,总线电平不稳定、设备无法被正确访问,比如是否有上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者,也可能是IIC总线的问题,总线电平不稳定、设备无法被正确访问,比如是否有上拉电阻,,,

有上拉电阻。1K上拉到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