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3反馈电阻计算

楼主:
3843反馈电阻计算

如果接了数字电位器,如图,如果需要输出24V。计算是这样的吗?【(24-2.5)/2.5】=【480/(24+电位器的值)】,计算出来需要的电位器阻值是31.81395348837209K 计算对不?实际上需要45K才是输出24V,相差怎么那么大

网友A:
用你的图中数值代表电阻,比如6.2K的那个电阻用R6.2代替位号,通过以下式子计算,Vout = 2.5/R6.2 * ( R6.2+ R130))

网友:
dyjccx 没有错,Vout=2.5(1+R130/R62)

网友:
可以先变换一个电阻去实验,要结合FB偏置电流计算,不是简单分压

输出电压是24V ,反馈引脚VFB:2.5V ,再到手册查一下最小驱动电流,IST,,

不看手册,瞎懵这计算,不足取,应该有说明,找一下TI 数据手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你的图中数值代表电阻,比如6.2K的那个电阻用R6.2代替位号,通过以下式子计算,Vout = 2.5/R6.2 * ( R6.2 ...

那红色字体对不对呢

网友:
我问的是我这个pads的图  按这个图计算  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