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0L1306 LaunchPad 开发套件] 5-使用SPI接口驱动OLED

楼主:
手上有一块SPI接口的OLED屏,这个屏幕的驱动芯片是SSD1306。SPI是一个常用的接口,通讯数据快。在MSPM0L1306上有1个SPI可用。
上图是OLED屏幕需要的引脚,这里使用SPI0,使用初始化的时候发现CS脚被占用了,所以准备用一个GPIO控制,因此除了设置SPI,还要设置3个GPIO,分别用于RES、DC和CS,对应的引脚则是:PA12,PA16和PA15。初始化的时候,GPIO的配置,可以建立组的概念,这样更方便对IO进行管理,有点像ALTIUM里的线束的概念,见下图,设置了2个组:USER组里是按键和LED,OLED组则是OLED用到的IO。
SPI的配置如下,这里使用的是3线模式,也就是不包含CS脚。
也可以设置SPI只使用PICO引脚,而不是用POCI引脚。解释一下这里的PICO等价于MOSI,P指的是外设,C指的是控制器。这个是在“Advanced Configuration”里进行设置。
这里要注意一点,挺坑的。SPI指定的PA25脚被光传感器占用了,因此如果要使用SPI的话,需要将跳线帽J4拔掉。
初始化设置完成后,接下来就是移植OLED屏幕的驱动程序。这里就用到了两个函数:
  • void DL_SPI_transmitData8(SPI_Regs *spi, uint8_t data)
  • bool DL_SPI_isBusy(SPI_Regs *spi)
第一个函数是负责发送数据的,第二个函数是等待数据发送完成。
下面的代码是硬件相关的驱动代码,完整代码见附件。
void OLED_SCLK(uint8_t x)
{
    if(x == 0){
        DL_GPIO_clearPins(OLED_PORT,OLED_D0_PIN);
    }else{
        DL_GPIO_setPins(OLED_PORT,OLED_D0_PIN);
    }
}

void OLED_SDIN(uint8_t x)
{
    if(x == 0){
        DL_GPIO_clearPins(OLED_PORT,OLED_D1_PIN);
    }else{
        DL_GPIO_setPins(OLED_PORT,OLED_D1_PIN);
    }
}

void OLED_CS(uint8_t x)
{
    if(x == 0){
        DL_GPIO_clearPins(OLED_PORT,OLED_OLED_CS_PIN);
    }else{
        DL_GPIO_setPins(OLED_PORT,OLED_OLED_CS_PIN);
    }
}

void OLED_RES(uint8_t x)
{
    if(x == 0){
        DL_GPIO_clearPins(OLED_PORT,OLED_OLED_RST_PIN);
    }else{
        DL_GPIO_setPins(OLED_PORT,OLED_OLED_RST_PIN);
    }
}

void OLED_DC(uint8_t x)
{
    if(x == 0){
        DL_GPIO_clearPins(OLED_PORT,OLED_OLED_DC_PIN);
    }else{
        DL_GPIO_setPins(OLED_PORT,OLED_OLED_DC_PIN);
    }
}

void OLED_WR_Byte(uint8_t dat,uint8_t cmd)
{
    uint8_t i;
    if(cmd)
        OLED_DC(1);
    else
        OLED_DC(0);
    OLED_CS(0);

    DL_SPI_transmitData8(SPI_0_INST,dat);

    while(DL_SPI_isBusy(SPI_0_INST));

    OLED_CS(1);
    OLED_DC(1);
}

运行效果如下图所示:

完整代码如下:

网友:
这个小屏幕我也有。

玩起来相当爽

网友A:
不错,不过有没有遇到过复制GPIO的name时会被初始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过有没有遇到过复制GPIO的name时会被初始化

遇到了,我还纳闷为什么设置好的引脚,生成工程的时候引脚号就变了。我还以为是因为我没有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