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捷电子Follow me第3期】任务2:驱动扩展板上的OLED屏幕(字符、中文、仪表、诗词)

楼主:
这次的Seeed Studio XIAO ESP32C3扩展板上的OLED屏幕,是一个128*64的小屏幕,SSD1306的。

要驱动这个小屏幕,有很多方法,例如用官方提供的ssd1306驱动库。

不过我这边,这次使用的是 micropython-nano-gui,这个是一个非常适合驱动小屏幕的显示库。当然,除了OLED,还能驱动一些TFT显示屏,以及石墨屏。

一、了解硬件

扩展板上的OLED,连接到了I2C0上。

从Pinout图,可以找到IIC的引脚:

从上图可以看到:SDA对应D4-GPIO6,SCL对应D5-GPIO7。

这个在后面的配置中,需要使用到。

二、安装micropython-nano-gui

首先,从

 下载micropython-nano-gui库,然后一股脑儿,通过Thonny,上传到开发板的MicroPython设备根目录下的/lib/目录中。也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仅上传使用的库文件。具体结构如下:

三、屏幕适配配置

上传库文件后,修改 color_setup.py,对应好当前的OLED设备,具体如下:

# color_setup.py Customise for your hardware config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I2C
import gc

from drivers.ssd1306.ssd1306 import SSD1306_I2C as SSD

# seeed studio ESP32-C3,OLED连接到 I2C0
i2c = I2C(0, scl=Pin(7), sda=Pin(6), freq=400000)

# 屏幕大小定义
oled_width = 128
oled_height = 64

# 内存回收清理
gc.collect()

# 实例SSD对象
ssd = SSD(oled_width, oled_height, i2c)

从上图中可以看到,主要设置IIC的引脚,以及屏幕的大小。

四、显示英文字符

要显示英文字符内容,需要使用到两个屏幕操作对象,Wirte和Label组件,前者为渲染对象,用于渲染内容到屏幕上,后者为文本标签对象,用于显示文字内容。

具体的用法如下:

# 1. 屏幕调用基础配置
from color_setup import ssd

from gui.core.nanogui import refresh
from gui.core.writer import Writer
from gui.widgets.label import Label

# Fonts
import gui.fonts.arial10 as arial10
import gui.fonts.font10 as font10
import gui.fonts.font6 as small

# 按键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导入引脚模块
import time             #导入时间模块

key = Pin(3, Pin.IN, Pin.PULL_UP)    #把1号引脚初始化为输入模式, 并取名为key

def pause():
    while True:
        if not key.value():
            is_pressed = True
            time.sleep(0.2)
            break

        time.sleep(0.01)

# 清屏
ssd.fill(0)
refresh(ssd)

pause()

# 2. 在屏幕上显示英文字符
Writer.set_textpos(ssd, 0, 0)
wri1 = Writer(ssd, arial10, verbose=False)
wri1.set_clip(False, False, False)
txt1 = Label(wri1, 0, 2, "")

wri2 = Writer(ssd, small, verbose=False)
wri2.set_clip(False, False, False)
txt2 = Label(wri2, 0, 32, "")

wri3 = Writer(ssd, font10, verbose=False)
wri3.set_clip(False, False, False)
txt3 = Label(wri3, 12, 2, "")

txt1.value("Hello")
txt2.value("World")
txt3.value("MicroPython")

# 输出显示
refresh(ssd)

在上述代码中:

1. refresh类用于刷新屏幕

2. pause()用于暂停,等待按键

3. gui.fonts下为字体文件,python文件格式,可以直接import使用

4. 每一个渲染对象Writer,可以定义一个调用的字体,那么通过其渲染,都会使用对应的字体

5. 使用Label对应本身或者使用Label.value()来输出文字

6. 最后,使用refresh(ssd)输出显示内容

具体的显示效果如下:

从上图可以看到,Hello、World、MicroPython三个字符串,使用了不同的字体。

五、显示中文字符

在 micropython-nano-gui 中要显示中文字符,配合 micropython-font-to-py ,会非常的简单。

micropython-font-to-py不需要安装到开发板上的MicroPython设备中,是在电脑上跑的程序,专门用于从ttf字体文件中,提取需要显示的字形数据,并生成对应的python调用文件。因为其是一个python工具,所以需要实现安装Python3。

1. 下载 micropython-font-to-py:

从

 直接下载即可。

2. 生成中文字体调用文件:

使用下面的命令,即可使用该工具生成字体对应的Python文件:

# 命令行输入要显示的字符
python micropython-font-to-py/font_to_py.py -x -f -c "要显示的中文字符" "字体文件" 字号大小 font_cn_字号大小.py

# 从文件读取要显示的字符
python micropython-font-to-py/font_to_py.py -x -f -k 要显示的中文字符.txt "字体文件" 字号大小 font_cn_字号大小.py

具体调用如下:

# 12号
python micropython-font-to-py/font_to_py.py -x -f -c "得捷电子Follow me第3期" OPPOSans-M.ttf 12 test_font_cn_12.py

# 16号
python micropython-font-to-py/font_to_py.py -x -f -c "得捷电子Follow me第3期" OPPOSans-M.ttf 16 test_font_cn_16.py

生成调用文件后,需要上传到MicroPython设备的根目录下的/lib/gui/fonts/目录中,具体如下:

3. 调用中文字体文件:

import gui.fonts.test_font_cn_12 as font_cn_12
import gui.fonts.test_font_cn_16 as font_cn_16

4. 显示中文:

# 4. 在屏幕上显示中文字符
wri4 = Writer(ssd, font_cn_12, verbose=False)
wri4.set_clip(False, False, False)
txt4 = Label(wri4, 32, 0, "")

wri5 = Writer(ssd, font_cn_16, verbose=False)
wri5.set_clip(False, False, False)
txt5 = Label(wri5, 48, 38, "")

txt4.value("得捷电子Follow")
txt5.value("me第3期")

refresh(ssd)

pause()

运行后,实际输出的效果如下:

六、显示图形:计量图表

使用 micropython-nano-gui 可以很方便的在小屏幕,显示仪表图形。具体能够显示哪些内容,可以查看:

下面的代码,使用了Meter和LED组件,分别为计量图表和屏幕模拟LED:

在屏幕上绘制图形
import utime
import uos
from gui.core.writer import CWriter
from gui.widgets.led import LED
from gui.widgets.meter import Meter
from gui.core.colors import *

def meter_demo():
    # 颜色调用
    color = lambda v : RED if v > 0.7 else YELLOW if v > 0.5 else GREEN

    # 文本调用
    txt = lambda v : 'ovr' if v > 0.7 else 'high' if v > 0.5 else 'ok'

    # 计量1
    m0 = Meter(wri, 5, 2, divisions = 4, ptcolor=YELLOW,
              label='left', style=Meter.BAR, legends=('0.0', '0.5', '1.0'))
    # LED1
    l0 = LED(wri, ssd.height - 16 - wri.height, 2, bdcolor=YELLOW, label ='over')

    # 计量2
    m1 = Meter(wri, 5, 50, divisions = 4, ptcolor=YELLOW,
              label='right', style=Meter.BAR, legends=('0.0', '0.5', '1.0'))
    # LED2
    l1 = LED(wri, ssd.height - 16 - wri.height, 50, bdcolor=YELLOW, label ='over')

    # 计量3
    m2 = Meter(wri, 5, 98, divisions = 4, ptcolor=YELLOW,
              label='bass', style=Meter.BAR, legends=('0.0', '0.5', '1.0'))
    # LED3
    l2 = LED(wri, ssd.height - 16 - wri.height, 98, bdcolor=YELLOW, label ='over')

    # 展示次数
    times = 1
    while times:
        times = times - 1

        # 变化次数
        steps = 10
        for n in range(steps):
            # 随机获取颜色
            v = int.from_bytes(uos.urandom(3),'little')/16777216

            # 计量1设置
            m0.value(v, color(v))
            l0.color(color(v))
            l0.text(txt(v), fgcolor=color(v))

            # 计量2设置
            v = n/steps
            m1.value(v, color(v))
            l1.color(color(v))
            l1.text(txt(v), fgcolor=color(v))

            # 计量3设置
            v = 1 - n/steps
            m2.value(v, color(v))
            l2.color(color(v))
            l2.text(txt(v), fgcolor=color(v))

            # 刷新屏幕
            refresh(ssd)
            utime.sleep(0.2)

# 刷新屏幕并清屏
refresh(ssd, True)

# 设置写入对象
CWriter.set_textpos(ssd, 0, 0)  # In case previous tests have altered it
wri = CWriter(ssd, arial10, GREEN, BLACK, verbose=False)
wri.set_clip(True, True, False)

# 调用计量演示
meter_demo()

pause()

在上述代码中,使用的是CWriter,可以用于TFT显示屏。当使用OLED单色屏时,会自动把颜色给转换到对应的黑白显示。

代码中,meter_demo()内,定义了三个Meter,以及三个对应的LED,并利用随机生成数据,来让Meter动态显示。

运行上述代码后,实际的效果如下:

4419_1699708372

使用其他的库,要想显示这样的效果,要费不少工具。但使用 micropython-nano-gui ,则非常的简单。

七、诗词滚动播放

在前面显示中文字符的基础上,做了一个简单的诗词股东播放的效果。

具体代码如下:

# 6. 在屏幕上显示古诗,并向上卷动
import gui.fonts.test_font_cn_qinyuanchun_xue_12 as font_cn_qycx_12
import gui.fonts.test_font_cn_qinyuanchun_xue_16 as font_cn_qycx_16
import ure
import gc

refresh(ssd, True)
gc.collect()

txt = '''
沁园春·雪
【作者】毛泽东
********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

matcher = "([^ \r\n]*?(?:\r|\n|,|。|;))"  # 使用方括号表示多个字符中的任意一个
regex = ure.compile(matcher)

# 匹配每段文字
start=0
results = []
while True:
    # 查找匹配串
    result = regex.search(txt[start:-1])
    if result:
        tmp = result.group(1)
        start = start + len(tmp)
        if tmp == "\n":
            results.append("********")
        else:
            results.append(tmp)
    else:
        break

wri6 = Writer(ssd, font_cn_qycx_12, verbose=False)
wri6.set_clip(False, False, False)
txt6 = Label(wri6, 5, 0, "")
txt7 = Label(wri6, 45, 0, "")

wri8 = Writer(ssd, font_cn_qycx_16, verbose=False)
wri8.set_clip(False, False, False)
txt8 = Label(wri8, 25, 0, "")

# 输出诗词
for i in range(0, len(results)):
    ssd.fill(0)
    if i>0:
        txt6.value(results[i-1])
        txt8.value(results[i])
    else:
        txt6.value(results[i])

    if i<len(results)-1:
        txt7.value(results[i+1])

    refresh(ssd)
    time.sleep(1)

在上述代码中,首先调用了《沁园春·雪》这首词需要的字体文件。

然后,使用正则,将词的内容,按行和标点符号,进行切分,存放到results数组中,用于后续的播放。

再定义了三个Label,分别为txt6、txt7、txt8,其中,txt6、txt7使用12号字体,txt8用于16号字体。

最后,遍历results数组,将对应的词的内容,显示到屏幕上。

并且,当前要显示的内容,会使用大号字体,前一行和后一行,则使用小号字体,以便突出显示。

运行上述代码后,最终效果如下:

4420_1699708821-270

八、总结

通过上面的实例,可以看到,micropython-nano-gui 在小屏幕上的应用,非常的方便简单。

如果感兴趣,可以好好看一看 micropython-nano-gui 的文档,能够支持很多类型的图表显示,能够使用在多种场合。

另外,Seeed Studio XIAO ESP32C3扩展板集成的OLED屏幕,也能够非常简单方便的使用起来,如果屏幕能够再打一下,那就更好了。

网友A:
 micropython-nano-gui 支持很多类型的图表显示,可以好好学习哈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的技术分享,先收藏学习再发表个人意见,顶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micropython-nano-gui 支持很多类型的图表显示,可以好好学习哈

是的,是一个非常完善的图形驱动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