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0L1306 LaunchPad】 小白上手日记 part5(SPI驱动ILI9341)

楼主:
2.4寸TFT显示屏,240*320分辨率,主控是ILI9341,使用SPI进行驱动,测试一下SPI功能和开发难度,代码使用的是店家提供的基于STM32的代码,稍微进行了修改和移植。

硬件接口如下:

//=========================================电源接线================================================//
//     TFT模块                    TI单片机
//      VCC                  接        5V/3.3V      //电源
//      GND                 接          GND          //电源地
//=======================================液晶屏数据线接线==========================================//
//数据总线类型为SPI总线
//     TFT模块                     TI单片机
//    SDI(MOSI)         接          PA5          //液晶屏SPI总线数据写信号
//    SDO(MISO)       接          PA4          //液晶屏SPI总线数据读信号,如果不需要读,可以不接线
//=======================================液晶屏控制线接线==========================================//
//     TFT模块                     TI单片机
//       LED                接          PA21         //液晶屏背光控制信号,如果不需要控制,接5V或3.3V
//       SCK               接          PA6           //液晶屏SPI总线时钟信号
//      DC/RS            接          PA11         //液晶屏数据/命令控制信号
//       RST               接          PA10         //液晶屏复位控制信号
//       CS                 接          PA3          //液晶屏片选控制信号

分别测试了简单刷屏、GUI矩形绘图、GUI画圆、GUI三角形绘图、英文字体、中文字体、图片显示、旋转显示

使用官方的spi_controller_command_data_control示例进行二次开发,整体的体验还是蛮不错的,TI的DL库函数的定义通过CCS可以快捷的查看,对于使用过HAL库的人可以很方便的上手,开发难度不大。

下面是演示视频:

SPI驱动ILI9341

网友:
您好,我也在做这个屏幕的移植,但是遇到了问题,一直无法正常初始化,您能否分享您的代码给我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