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笔记 - 3

楼主:
玻璃绝缘子

应用笔记
  1. 密封连接器
  1. 密封微带插座,单独的玻璃密封
有四种不同的玻璃密封件(直径从0.3到0.5毫米),必须与容器分开订购。在玻璃密封件周围的焊料环提供了密封性。封装内的引脚可以直接焊接到PCB走线上或使用插座选项连接到PCB上。插座可以从包装上拆卸下来进行维护,没有任何泄漏的风险。当需要大量连接时,建议使用现场可更换插座。
  • 带分离玻璃密封的法兰式插座
    12.4或9.5毫米四孔方形法兰,插孔或插头插座类型
    双孔窄法兰,千斤顶或插头式
  • 带独立玻璃密封的旋上式插座
    只有面板馈电插孔插座类型
  • 带独立玻璃密封的电缆插座类型
仅两孔窄法兰插座类型
  1. 微电子封装中的玻璃密封和连接器组件
玻璃封接
    1. 如有必要,可通过切断引脚来调整X。
    2. 将玻璃密封件引入其腔内。
    3. 在玻璃密封件周围的凹槽内放置一圈焊料(建议焊料的线径为0.3 mm)。
    4. 将引脚(或可选插座)焊接在封装内的PCB走线上。
警告:过多的焊接会损坏连接
重要提示:我们建议严格遵循A尺寸,通过将引脚或插座直接焊接在痕迹上。
  1. 连接器插座
    将“EMI”屏蔽垫片放在插座的凹槽中(如果适用)。
    将插口引入玻璃密封销上,然后旋紧法兰(旋入插口使用合适的工具)。
  2. 玻璃密封安装
  • 面板钻孔建议在玻璃密封外壳的外缘进行额外的孔或腔加工。这种额外的加工允许在焊接前放置预成型(焊棒直径0.3毫米)。
  • 安装后,焊料是齐平的,并允许插座的正确定位。
  • 保证了电磁干扰垫片的效率。
为了获得最大的射频性能,链路轨道/引脚必须尽可能薄。
  1. 用于密封微带插座的玻璃密封
  2. SMP密封安装
    1. 密封固定工具
    2. 密封装置
  • 钻孔面板如图所示。
  • 密封件正面应尽可能与面板正面齐平;如果密封件前部低于面板表面,则会产生气隙,对电气性能产生不利影响。
  • 密封的正面应该与面板的正面平齐,但可以突出0.005英寸而不影响性能。
    • 形成一定尺寸的焊锡环,以在熔化时完全填充面板顶孔。
  • 将预成型的焊锡环放入工具的顶孔中。
  • 用螺钉将工具固定在面板上。
  • 加热使焊料完全熔化。
  • 只有在焊点冷却后才能拆卸工具。
  • 用螺丝将SMP罩法兰固定在面板上。
  1. 配件可选的套接字
  2. 可选EMI垫圈

网友A:
关键的地方都是机械结构反面的密封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的地方都是机械结构反面的密封连接

精度要求高  一般设备应该做不到、、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的技术分享,先收藏学习再发表个人意见,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