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读《深度强化学习实战》-Multi-armed bandit问题

楼主:
实践

Epsilon贪婪算法

E概率下随机选择未知动作,1-E下基于过去已知信息选择最佳杠杆

import numpy as np
from scipy import stats
import random
import matplotlib.pyplot as plt

n = 10
probs = np.random.rand(n) #A
eps = 0.1

# 10 actions x 2 columns
# Columns: Count #, Avg Reward
record = np.zeros((n,2))

def get_reward(prob, n=10):
    reward = 0;
    for i in range(n):
        if random.random() < prob:
            reward += 1
    return reward

def get_best_arm(record):
    arm_index = np.argmax(record[:,1],axis=0)
    return arm_index

def update_record(record,action,r):
    new_r = (record[action,0] * record[action,1] + r) / (record[action,0] + 1)
    record[action,0] += 1
    record[action,1] = new_r
    return record

fig,ax = plt.subplots(1,1)
ax.set_xlabel("Plays")
ax.set_ylabel("Avg Reward")
fig.set_size_inches(9,5)
rewards = [0]
for i in range(500):
    if random.random() > 0.2:
        choice = get_best_arm(record)
    else:
        choice = np.random.randint(10)
    r = get_reward(probs[choice])
    record = update_record(record,choice,r)
    mean_reward = ((i+1) * rewards[-1] + r)/(i+2)
    rewards.append(mean_reward)
ax.scatter(np.arange(len(rewards)),rewards)
# 要加一行这个
plt.show()

Softmax选择策略

首先,Softmax可以将一组分数转换为概率分布。更具体来说,对于某个训练样本的向量的分数是[ 2, 3, 4 ],经过Softmax函数作用后概率将会是[0.2, 0.3, 0.5],这些值都在[0,1]之间并且总和为1。

Softmax函数的形式为:

import numpy as np
from scipy import stats
import random
import matplotlib.pyplot as plt

n = 10
probs = np.random.rand(n)
record = np.zeros((n,2))

def softmax(av, tau=1.12):
    softm = ( np.exp(av / tau) / np.sum( np.exp(av / tau) ) )
    return softm

def get_reward(prob, n=10):
    reward = 0;
    for i in range(n):
        if random.random() < prob:
            reward += 1
    return reward

def get_best_arm(record):
    arm_index = np.argmax(record[:,1],axis=0)
    return arm_index

def update_record(record,action,r):
    new_r = (record[action,0] * record[action,1] + r) / (record[action,0] + 1)
    record[action,0] += 1
    record[action,1] = new_r
    return record

fig,ax = plt.subplots(1,1)
ax.set_xlabel("Plays")
ax.set_ylabel("Avg Reward")
fig.set_size_inches(9,5)
rewards = [0]
for i in range(500):
    p = softmax(record[:,1],tau=0.7)
    choice = np.random.choice(np.arange(n),p=p)
    r = get_reward(probs[choice])
    record = update_record(record,choice,r)
    mean_reward = ((i+1) * rewards[-1] + r)/(i+2)
    rewards.append(mean_reward)
ax.scatter(np.arange(len(rewards)),rewards)
plt.show()

广告投放的算法

在浏览某个网站,希望用户看到另一个网站的广告,按照softmax和epsilon贪婪都是某种概率随机投放广告,但实际用户在浏览某个网站时,更原因看相关性的广告,而正在看的特定网站,这一状态”(上下文信息),有助于更好的投放特定的广告。

强化学习,目标时在过程中最大化奖励,那么【状态、动作、奖励】的排列组合就太庞大了,远不是像softmax、epsilon贪婪中使用【动作、奖励】这样简单的数组能用查表的方法来解决。但神经网络就能很好的处理这个难题,只保留有价值的抽象信息(数据中的组合模式和规律)

使用pytorch来解决这个问题:

import numpy as np
import torch
import random
import matplotlib.pyplot as plt

class ContextBandit:
    def __init__(self, arms=10):
        self.arms = arms
        self.init_distribution(arms)
        self.update_state()

    def init_distribution(self, arms):
        # Num states = Num Arms to keep things simple
        self.bandit_matrix = np.random.rand(arms,arms)
        #each row represents a state, each column an arm

    def reward(self, prob):
        reward = 0
        for i in range(self.arms):
            if random.random() < prob:
                reward += 1
        return reward

    def get_state(self):
        return self.state

    def update_state(self):
        self.state = np.random.randint(0,self.arms)

    def get_reward(self,arm):
        return self.reward(self.bandit_matrix[self.get_state()][arm])

    def choose_arm(self, arm):
        reward = self.get_reward(arm)
        self.update_state()
        return reward

arms = 10
N, D_in, H, D_out = 1, arms, 100, arms

env = ContextBandit(arms=10)
state = env.get_state()
reward = env.choose_arm(1)
print(state)

model = torch.nn.Sequential(
    torch.nn.Linear(D_in, H),
    torch.nn.ReLU(),
    torch.nn.Linear(H, D_out),
    torch.nn.ReLU(),
)

loss_fn = torch.nn.MSELoss()

env = ContextBandit(arms)

def softmax(av, tau=1.12):
    softm = ( np.exp(av / tau) / np.sum( np.exp(av / tau) ) )
    return softm

def one_hot(N, pos, val=1):
    one_hot_vec = np.zeros(N)
    one_hot_vec[pos] = val
    return one_hot_vec

def running_mean(x,N=50):
    c = x.shape[0] - N
    y = np.zeros(c)
    conv = np.ones(N)
    for i in range(c):
        y[i] = (x[i:i+N] @ conv)/N
    return y

def train(env, epochs=5000, learning_rate=1e-2):
    cur_state = torch.Tensor(one_hot(arms,env.get_state())) #A
    optimizer = torch.optim.Adam(model.parameters(), lr=learning_rate)
    rewards = []
    for i in range(epochs):
        y_pred = model(cur_state) #B
        av_softmax = softmax(y_pred.data.numpy(), tau=2.0) #C
        av_softmax /= av_softmax.sum() #D
        choice = np.random.choice(arms, p=av_softmax) #E
        cur_reward = env.choose_arm(choice) #F
        one_hot_reward = y_pred.data.numpy().copy() #G
        one_hot_reward[choice] = cur_reward #H
        reward = torch.Tensor(one_hot_reward)
        rewards.append(cur_reward)
        loss = loss_fn(y_pred, reward)
        optimizer.zero_grad()
        loss.backward()
        optimizer.step()
        cur_state = torch.Tensor(one_hot(arms,env.get_state())) #I
    return np.array(rewards)

rewards = train(env)
plt.plot(running_mean(rewards,N=500))
plt.show()

定义

grad:梯度

梯度下降的方向,函数减小最快,更容易找到最小值

梯度下降法,沿着梯度下降的方向求解极小值,沿着梯度上升的方向可以求得最大值,这种方法叫梯度上升。

算法:求当前函数的导数,然后下降就是不停的循环(当前位置减去一个指定步长*导数)

Multi-armed bandit

一种游戏机,有多个拉杆,每个拉杆中奖的概率不同。

视频讲解

网友A:
纯粹是算法算力问题了,有点看不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纯粹是算法算力问题了,有点看不懂了

如果要奖励比较准确,确实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撑,大量的数据又需要算力来跑。不过了解其中的算法,可以应用在其他方面,就比如说epislon贪婪,类似大师PID算法,具体看怎么应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奖励比较准确,确实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撑,大量的数据又需要算力来跑。不过了解其中的算法,可以应用 ...

是这样的

广告投放的算法那段,文中说,正在看的特定网站,这一状态”(上下文信息),有助于更好的投放特定的广告。
这个怎么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 广告投放的算法那段,文中说,正在看的特定网站,这一状态”(上下文信息),有助于更 ...

就比如说,你正在看的网页卖手机,这个状态可以被用来直接关联相关的广告,卖手机壳、手机膜、耳机等广告,而不是像epsilon和softmax那样靠过往的数据以及概率来选择其他乱七八糟的广告(显然正在看手机的人,更可能会去看手机壳、而不会随机去看卖衣服的广告)

网友C:
感谢楼主提供的技术分享,先收藏学习再发表个人意见,顶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提供的技术分享,先收藏学习再发表个人意见,顶起来

一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