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捷电子Follow me第2期】任务4:分任务5:AI功能应用

楼主:
【得捷电子Follow me第2期】任务4:分任务5:AI功能应用

结合运动传感器,完成手势识别功能,识别三种手势 水平左右、前后、垂直上下。

编程语言和环境用CircuitPython:

开发板:

Adafruit Feather ESP32-S3 TFT

传感器:

lis3dh运动传感器。

运行环境:

Adafruit CircuitPython 8.2.3 on 2023-08-11

编辑器:

mu-editor

用到的额外模块:

adafruit_lis3dh.mpy

这是补充任务,买错了,买了两个一模一样的运动传感器,说我买了两个传感器,没用上不给报销,最后还是老老实实把手势识别的任务做了。

其实算不上AI,就是用DTW算法,叫什么动态路径什么的

参考了b站: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1Y411p7vj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CG411R7CS

这两个视频的

代码解析:

这个是myDTW.py文件,我做成了单独的py文件,方便以后用:

DTW(s1, s2, distanceFunc, needPath)

s1,s2是两个数组,distanceFunc需要传入求距离的函数,needPath是否返回路径,感觉返回路径没什么用。

import ulab.numpy as np

def DTW(s1, s2, distanceFunc, needPath):
    n1=len(s1)
    n2=len(s2)
    m=np.zeros([n1, n2])
    m[0,0] = distanceFunc(s1[0], s2[0])
    for i in range(1,n1):
        m[i,0]=distanceFunc(s1[i], s2[0])+m[i-1,0]
    for j in range(1,n2):
        m[0,j]=distanceFunc(s1[0], s2[j])+m[0,j-1]
    for i in range(1, n1):
        for j in range(1, n2):
            m[i,j]=distanceFunc(s1[i], s2[j])+min(m[i-1, j-1], m[i, j-1], m[i-1, j])

    if not needPath:
        return m[n1-1, n2-1]

    path = np.zeros([n1+n2,2])

    i = n1-1
    j = n2-1
    k = 1
    path[0]=(i,j)
    while True:
        if i>0 and j>0:
            a=m[i-1,j]
            b=m[i-1,j-1]
            c=m[i,j-1]
            d=min(a,b,c)
            if d==b:
                i-=1
                j-=1
            elif d==a:
                i-=1
            else:
                j-=1
            path[k]=(i,j)
            k+=1
        elif i==0 and j==0 :
            path[k]=(0,0)
            k+=1
            break
        elif i==0:
            j-=1
            path[k]=(i,j)
            k+=1
        elif j==0:
            i-=1
            path[k]=(i,j)
            k+=1

    return m[n1-1, n2-1], np.flip(path[:k-1],axis=0)

if __name__=="__main__":
    def ds(a, b):
        return abs(a-b)
    d, p = DTW([1,3,4,9,8,2,1,5,7,3],[1,6,2,3,0,9,4,1,6,3], ds, True)
    print(d,p)

下面是两个求距离的函数:

第一个实际就是向量a-b的模长乘以夹角的cos值,

cos值是-1~1,假如a与b同向cos值为1,我们想要相反的值0,所以用1-cos,然后是同向的长度问题,1-1等于0,跟d0乘结果都是0,无法区分,

所以需要把cos的取值范围减少,这个是乘以0.5.

第二个实际就是3轴对应相减取绝对值再求和,简单省事,结果也还行,但是速度却没提升多少,有点迷。

def ds(a, b):
    alen=np.sqrt(np.dot(a,a))
    blen=np.sqrt(np.dot(b,b))
    cosab=np.dot(a,b)/(alen*blen)
    d0=a-b
    d0=np.sqrt(np.dot(d0,d0))
    scale = 0.5
    return (1-scale*cosab)*d0

def ds2(a, b):
    return np.sum(abs(a-b))

下面是保存文件的代码,这个保存需要弹出usb才能保存,circuitpython的教程有时说保存的注意事项。

def saveRecord(npdata, name):
    storage.remount("/", readonly=False)
    try:
        os.stat(directory)
    except:
        os.mkdir(directory)

    try:
        np.save(f'''{directory}/{name}.npy''', npdata)
    finally:
        storage.remount("/", readonly=True)

    print(f'''{directory}/{name}.npy saved!''')

其他的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我要报销,我要报销,我要报销

下面是视频演示:

任务4:分任务5:AI功能应用

任务源码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的技术分享,先收藏学习再发表个人意见,顶起来

网友:
非常好,内容很详细,图文并茂,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