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微电钻/扳手开发板(CMS32M6534E+CMS130S040P56B)测评报告3波形输出.docx

楼主:
按照EPWM的测试烧录后,找不到输出的波形,唯一的发现是:

正在不接电机的情况下R15、R27、R27波形是这个样的,也不知道对否?

量遍了板上的电阻、电容的波形没找到,想要看到的PWM对称波形和死区时间,难道方法不对?还是设备古老 。。。哎,茫然了。。

发现验证版PDF原理图不知是什么画的,竟然可以删除,MCU那部分

网友:
 帮忙呼叫小伙伴看看@仙景

网友:
不对啊,看我写的文章,非常清晰。

网友:
感谢网友仙景发的帮助!

原来接的DC12V,没测到PWM信号,改成DC24V时,使用的便携式示波器,测到电压3.3V信号,再测R1两端信号一直为零,不变了。

查来查去,没有结果。

最后换成示波器观察下,看到PWM信号啦。

有些细节还需要再琢磨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