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2相步进电机驱动芯片除了TMC2590,还有哪些常见的芯片

楼主:
控制2相步进电机驱动芯片除了TMC2590,还有哪些常见的芯片?谢谢推荐

网友A:
除了TMC2590之外,常见的用于控制2相步进电机的驱动芯片还包括以下几种:
1. **TMC260**: 这款芯片由德国公司制造,它能够控制两个直流电机或者一个二相四线步进电机。TMC260具有两个完整的H桥,可提供的尖峰电流高达2A,最大可256细分,电源电压可以高达40V,体积小(QFP-44封装,10mm乘10mm)。
2. **ULN2003**: 这是一个常见的步进电机驱动芯片,主要用于驱动4相、5线和6线步进电机。它的驱动方式是通过输入高低电平来控制电机旋转的步进角度。
3. **A4988**: 这是Allegro Microsystems公司的一款步进电机驱动器,可驱动一个双极步进电机。它提供了较高的电流限制和温度限制,以及STALLGuard™保护功能。
4. **DRV8825**: 这款芯片是德州仪器(Texas Instruments)生产的,可驱动一个外部NEMA 17尺寸的步进电机。它具有内置电流限制、过热保护和故障保护等特点。
5. **TMC2130**: 这是由德国公司生产的另一款高性能步进电机驱动芯片,特别适用于3D打印机、数控机床和其他需要高精度运动控制的应用。
以上是一些除了TMC2590之外的常见2相步进电机驱动芯片,每种芯片都有其独特的特性和应用领域,选择时需根据具体需求进行考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TMC2590之外,常见的用于控制2相步进电机的驱动芯片还包括以下几种: 1. **TMC260**: 这款芯片由德国 ...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