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运算放大器供电正负5V的电源芯片IC方案怎么整

楼主:
电路板是用3节锂电池串联供电的,需要给正负5V输入的运算放大器供电,需要电源芯片IC方案怎么整?

设计过这方面电路供电的老师,提供一下芯片方案?推荐一下

要求,尽量低功耗,芯片封装体积要小,谢谢

网友:
正压用LDO,负压用DCDC加LDO,要求不高可不用LDO,甚至负压用电荷泵实现。

网友A:
关键要弄清需求,包括输入电压范围、输出电压、纹波噪声参数、输出电流等,只有这些参数都搞清楚,选型才成为可能,否则就只是瞎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键要弄清需求,包括输入电压范围、输出电压、纹波噪声参数、输出电流等,只有这些参数都搞清楚,选型才成 ...

需要提供正负5V输入就行,给运放供电,想用IC方案实习,

就是尽量低功耗,芯片封装体积要小,其他要求不高,有没有具体芯片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提供正负5V输入就行,给运放供电,想用IC方案实习, 就是尽量低功耗,芯片封装体积要小,其他要求 ...

既然是“实习”,那首先该重视学习,要弄明白为什么,即我在前帖中的所言。至于“推荐”,不妨去LT、TI的官网利用在线工具选型,过程本身就是学习。

网友:
关键要弄清输入输出是什么,包括输入输出电压、纹波、输出电流等,并结合仿真数据进行选型,这样才能达到或接近你的理想要求,否则只是凭想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