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辉的任务提交番外篇

楼主:
再次感谢活动主办方得捷电子和eeworld官方,

本贴更新一下LIS3DH传感器的使用分享:

设备如下:

该设备使用I2C协议进行控制,使用circupython提供的adafruit_lis3dh.mpy库完成相关控制。
硬件连接如图所示,使用Adafruit ESP32-S3 TFT Feather上的电源和两个I2C引脚连接,分别联系SCL和DSA:

python代码如下:

import time
import board
import busio
import adafruit_lis3dh

lis3dh = adafruit_lis3dh.LIS3DH_I2C(i2c)
while True:
    x, y, z = [
        value / adafruit_lis3dh.STANDARD_GRAVITY for value in lis3dh.acceleration
    ]
    print("x = %0.3f G, y = %0.3f G, z = %0.3f G" % (x, y, z))
    time.sleep(0.1)

使用以上代码即可实现LIS3DH的控制,并在屏幕上显示xyz三个方向的传感器数值。

数值刷新频率根据time.sleep(0.1)语句进行设置,建议不要刷新过快。

同时如果主板温度过高,可连接小风扇至5V电源进行散热。PS、实际程序运行时主板并不会过热,风扇散热意义不大

网友:
刷新过快主板温度过高一些,,,

网友:
确实主板温度挺高的,板载的BME280传感器采集的温度都很高,要不板子上预留却没有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