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giKey“智造万物,快乐不停”创意大赛】2 功能需求分析及基础功能实现

楼主:
简述一下本次制作的产品:支持无线通信的便携加热台。
        基本功能:
            加热功能;
            热电偶温度采集;
            显示功能;
            调节功能;
            无线通信功能;
            排烟功能;
            环境监测功能。
一、功能分析
1、加热功能分析
        加热功能主要通过铝基板实现,本次用的铝基板内阻约6Ω;为了实现便捷性,初步通过PD快充供电,如果用PD快充供电最大功率可以达到66W左右,此时需要100W PD快充供电,如果仅仅使用67W PD快充供电,最大功率估计也就60W。
        由此延伸供电接口为Type-c口,此处需要使用PD协议芯片,暂定沁恒的CH224K,使用纯硬件电路进行获取;
        加热的控制通过PWM控制MOS管实现对20V供电的开关。
2、热电偶温度采集功能
        本功能是对加热功能闭环控制的反馈信号,采用K型热电偶通过导热硅胶固定在加热板的背面实现紧密接触,再通过MAX31855KASA实现温度采集,进行实现闭环控制。
3、显示功能
        显示部分通过1.54吋全彩液晶屏实现的,进行各种参数显示,分辨率240*240,通过8080接口控制,使用单片机的FSMC功能可以实现液晶屏的快速刷新。
4、调节功能
        调节功能是本次作品的主要输入,其中包括一个轻触开关以及一个旋转编码器,可以实现参数的快速调节和设置。
5、无线通信功能
        无线通信主要是通过蓝牙实现对设备的非接触控制,包括上述调节功能。
6、排烟功能
        通过无刷风扇实现吸烟,通过PWM控制。
7、环境监测功能
        环境监测功能主要通过博世传感器对当前环境进行检测,并显示,作为操作者使用的辅助功能,同时也有一些异常情况的发生提醒,例如产品异常倾斜等情况。
二、思维导图分析
三、初版设计
        初版暂时先不加环境监测和无线功能,先实现其他基本功能。
供电部分原理图:
        由于快充的供电电压是是20V,供电系统还有5V和主控系统的3.3V,所以对DCDC部分的要求比较高,注意后段的功率需求;
加热平台控制部分:
热电偶采集电路:
风扇控制电路(和加热平台控制思路相同):
状态指示:
暂定主控芯片为GD32F303VCT6.

网友A:
不错,感觉这个方案还是有可行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错,感觉这个方案还是有可行性的~

准备一步一步走,想做的是带无线功能的加热台,不过准备分三步走,先做加热台,然后加无线,然后加环境监测,不知道能做到哪一步

网友:
慢点也要做出来,主要想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准备一步一步走,想做的是带无线功能的加热台,不过准备分三步走,先做加热台,然后加无线,然后加环境监 ...

带无线的还是比较符合现代技术的,能连到家里的物联网就更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带无线的还是比较符合现代技术的,能连到家里的物联网就更好了。

连接到手机其实就可以了,毕竟加热台不是一个常用设备,工程设备的使用场景还是有限制的

网友C:
pd加热台超过200度铝基板电阻变大升温就非常慢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接到手机其实就可以了,毕竟加热台不是一个常用设备,工程设备的使用场景还是有限制的

能连接到手机确实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pd加热台超过200度铝基板电阻变大升温就非常慢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没有好办法,铝基板也没打算让他升高到那么高的温度,只能用低温焊锡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的技术分享,先收藏学习再参与讨论,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