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PWM输出电压低

楼主:
邀请:@maychang   参与回复

一直用得好好的stm32单片机,PWM输出本应是3.3V,今天突然变成只有毫伏级(如下图),排除示波器测量问题,请问是芯片坏了吗

网友A:
【请问是芯片坏了吗】

芯片有可能损坏。不过,先看看电路板是否有短路之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芯片坏了吗】 芯片有可能损坏。不过,先看看电路板是否有短路之处。

好的,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