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输放大器参数解析与LTspice应用仿真》四、共模抑制比

楼主:
4.1 共模抑制比

        在应用电路中,差动放大器、仪表放大器、电流检测放大器会将两个输入端的信号差值进行放大。

4.2 共模抑制比定义及影响

        放大器的差模增益是电路中所需要的增益,而共模增益将放大直流噪声。

        差模增益:加载于两个输入端之间的差模输入信号所获得的增益

        共模增益:同时加载于两个输入端的共模输入信号所获得的增益

        共模抑制比(Common Mode Rejection Ratio,CMRR):差模增益与共模增益的比值

        通常Ad值很大,而Ac值趋近于零,故而CMRR常使用dB为单位:

        从应用角度,共模抑制比可以看作输入共模电压变化引起的输入直流误差:

                Vcm:输入共模电压;

                Ver_CMRR:共模电压引起的输入直流误差;

4.3 影响共模抑制比的因素

        (1)放大器输入级对称电路失配

        (2)拖尾恒流源寄生电容随频率变化而变化

网友A:
共模抑制比推导起来公式确实不少,理解起来也费劲,咋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共模抑制比推导起来公式确实不少,理解起来也费劲,咋整

公式还好,主要是实际应用上的参数是浮动的,,有时候计算是好好的,但在外围元件的精度和温漂,以及电磁干扰影响下,仍会产生异常,公式不难,真要把应用场景算全,很烦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的技术分享,先学习再参与讨论,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