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initialization with "{...}" expected for aggregate object 是什么错误,

楼主:
如下图所示,请问

..\Users\main.c(34): warning:  #520-D: initialization with "{...}" expected for aggregate object  是什么意思,如何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A:
hw_buffer 数组初始化没加括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w_buffer 数组初始化没加括号

确实是 如果排列整洁一点就会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hw_buffer 数组初始化没加括号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 如果排列整洁一点就会发现

非常感谢。

网友:
幸好有warnning,不然还真不好查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