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名端在哪里

楼主:
大家好,青椒一个问题,如图,如果我将2,3接在一起,那么新的同名端怎么对应,是1对应5还是4对应5

网友:
【如图,如果我将2,3接在一起】

如果1~2绕组和3~4绕组匝数相同,那么2、3接在一起后,1、4之间电感量接近于零。

网友:
【如图,如果我将2,3接在一起】

所以,要利用1~2和3~4两个绕组,万不可这样联接。

网友:
你这个变压器,似乎是反激开关电源的变压器。如果确实是反激开关电源的变压器,那么1~2绕组和3~4绕组很可能绕在铁芯中柱的最里面和最外面,而5~6绕组和7~8绕组夹在中间。这样绕制,是为了减小初级与次级之间的漏感。

网友:
要让两个初级绕组串联,应该1~2绕组与3~4绕组首尾相连,万万不可首首相连,亦不可尾尾相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图,如果我将2,3接在一起】 所以,要利用1~2和3~4两个绕组,万不可这样联接。

那么请问前辈,这个确实是反激式开关电源变压器,应该怎么连接?是不是应该4和2接在一起,1脚接电源正,3接MOS管D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请问前辈,这个确实是反激式开关电源变压器,应该怎么连接?是不是应该4和2接在一起,1脚接电源正,3 ...

【这个确实是反激式开关电源变压器,应该怎么连接?】

因为变压器5脚已经确定联接到整流二极管正端,所以初级应该1脚接电源正端,2脚和4脚联接在一起,3脚接MOS管漏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么请问前辈,这个确实是反激式开关电源变压器,应该怎么连接?是不是应该4和2接在一起,1脚接电源正,3 ...

严格一些,1~2绕组和3~4绕组哪个放在外面哪个放在里面,是有些讲究的。一般地说,应该让绕组最外层接电源正端,而最内层接MOS管漏极。这样联接,对外界干扰较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严格一些,1~2绕组和3~4绕组哪个放在外面哪个放在里面,是有些讲究的。一般地说,应该让绕组最外层接电源 ...

好的,谢谢前辈,感觉变压器和电感是最难搞懂的东西

网友C:
2和3连一起,会不会抵消呢,这样做是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的,谢谢前辈,感觉变压器和电感是最难搞懂的东西

【感觉变压器和电感是最难搞懂的东西】

没什么。电感和变压器不过是涉及有关磁的知识而已,比双极型三极管或者场效应管要容易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觉变压器和电感是最难搞懂的东西】 没什么。电感和变压器不过是涉及有关磁的知识而已,比双极型三 ...

啊?不会吧,我周围的人都说电感和变压器是最难搞懂的东西?而我自身感觉也是难搞懂,反而觉得双极型三极管或者场效应管更容易,您这让我情何以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2和3连一起,会不会抵消呢,这样做是为什么...........................

应该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啊?不会吧,我周围的人都说电感和变压器是最难搞懂的东西?而我自身感觉也是难搞懂,反而觉得双极型三极 ...

电感和变压器,你可以接触到各个绕组,接触到铁芯,接触到绝缘,三极管可接触不到。所以,使用三极管是根据datasheet,只有几个基本参数,使用变压器却要求你自己设计,可以调整的参数那就太多了。尤其是集成电路,你根本不知道里面是些什么,也不必知道,只要按照datasheet使用就够了。

网友D:
2,3 连接一起,如果匝数相等,那就完抵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2,3 连接一起,如果匝数相等,那就完抵消了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感和变压器,你可以接触到各个绕组,接触到铁芯,接触到绝缘,三极管可接触不到。所以,使用三极管是根 ...

明白了,这就是元器件设计者和元器件应用者的区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