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捷电子Follow me第2期】空气质量传感器和网络控制led显示展示

楼主:
本帖子为Follow me第二期最终的作业提交展示,共完成了两个项目

①空气质量传感器

②基于板载按键和网页按键的rgb led控制系统

具体项目展示可参考视频:https://training.eeworld.com.cn/video/38390?md5__2280=eqRxy7GQeiu49DBqDTClYOi%3Dq0Qweq%2Bex&alichlgref=http%3A%2F%2Ftraining.eeworld.com.cn%2Fcourse%2F68227

空气质量传感器项目介绍及关键代码说明:

此项目使用Adafruit ESP32-S3 TFT Feather板卡连接了SGP40和SCD41传感器,这两颗传感器可以分别测量voc、温度、湿度以及真实二氧化碳数值,开发板板载有iic接口,同时还有一块TFT彩屏,非常适合用来进行传感器的链接以及数据显示,所以本项目基于这三个部分搭建了空气质量传感器的demo

代码采用arduino编写,各个模块初始化、数据读取以及显示刷新都被我封装为函数,在setup及loop函数中直接进行调用,个人认为可阅读性还是非常高的

以下是传感器数据读取函数,其中要注意的是sgp40内部计算voc时需要将scd41获取的温湿度数据传入

void ScdRead(uint16_t &co2, float &temperature, float &humidity){
  bool isDataReady = false;
  uint16_t error;
  error = scd4x.getDataReadyFlag(isDataReady);
  if (isDataReady) {
    delay(10);
    error = scd4x.readMeasurement(co2, temperature, humidity);
    if (error) {
        Serial.print("Error trying to execute readMeasurement(): ");
        errorToString(error, errorMessage, 256);
        Serial.println(errorMessage);
    } else if (co2 == 0) {
        Serial.println("Invalid sample detected, skipping.");
    }
  }
}

void SgpRead(uint16_t &sraw, int32_t &voc_index, float &temperature, float &humidity){
  sraw = sgp.measureRaw(temperature, humidity);
  voc_index = sgp.measureVocIndex(temperature, humidity);
}

以下为tft刷新函数,每次仅局部刷新数据部分显示块

void TftRefresh() {
  // tft print function!
  tft.fillRect(60, 0, 60, 135, ST77XX_BLACK);
  tft.setCursor(60, 10);
  tft.setTextColor(ST77XX_RED);
  tft.setTextSize(2);
  tft.println(temperature);
  tft.setCursor(60, 35);
  tft.setTextColor(ST77XX_YELLOW);
  tft.setTextSize(2);
  tft.println(humidity);
  tft.setCursor(60, 60);
  tft.setTextColor(ST77XX_GREEN);
  tft.setTextSize(2);
  tft.println("null");
  tft.setCursor(60, 85);
  tft.setTextColor(ST77XX_BLUE);
  tft.setTextSize(2);
  tft.println(co2);
  tft.setCursor(60, 110);
  tft.setTextColor(ST77XX_WHITE);
  tft.setTextSize(2);
  tft.println(voc_index);
}

tft端的数据采用中文显示,本代码将中文字转为位图,调用drawbitmap函数进行处理(处理方法可以看之前发的速通教程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54565-1-1.html):

const uint8_t PROGMEM str1[]= {0x00,0x00,0x23,0xF8,0x12,0x08,0x12,0x08,0x83,0xF8,0x42,0x08,0x42,0x08,0x13,0xF8,0x10,0x00,0x27,0xFC,0xE4,0xA4,0x24,0xA4,0x24,0xA4,0x24,0xA4,0x2F,0xFE,0x00,0x00};/*"温",1*/
const uint8_t PROGMEM str2[]= {0x01,0x00,0x00,0x80,0x3F,0xFE,0x22,0x20,0x22,0x20,0x3F,0xFC,0x22,0x20,0x22,0x20,0x23,0xE0,0x20,0x00,0x2F,0xF0,0x24,0x10,0x42,0x20,0x41,0xC0,0x86,0x30,0x38,0x0E};/*"度",1*/
const uint8_t PROGMEM str3[]= {0x00,0x00,0x27,0xF8,0x14,0x08,0x14,0x08,0x87,0xF8,0x44,0x08,0x44,0x08,0x17,0xF8,0x11,0x20,0x21,0x20,0xE9,0x24,0x25,0x28,0x23,0x30,0x21,0x20,0x2F,0xFE,0x00,0x00};/*"湿",0*/
const uint8_t PROGMEM str4[]= {0x10,0x00,0x10,0x00,0x3F,0xFC,0x20,0x00,0x4F,0xF0,0x80,0x00,0x3F,0xF0,0x00,0x10,0x00,0x10,0x00,0x10,0x00,0x10,0x00,0x10,0x00,0x0A,0x00,0x0A,0x00,0x06,0x00,0x02};/*"气",0*/
const uint8_t PROGMEM str5[]= {0x00,0x00,0x3F,0xFE,0x20,0x00,0x20,0x80,0x20,0x80,0x20,0x80,0x20,0x80,0x2F,0xFC,0x20,0x80,0x20,0x80,0x20,0x90,0x20,0x88,0x20,0x88,0x40,0x80,0x5F,0xFE,0x80,0x00};/*"压",1*/

本项目实际完成了任务一在屏幕上显示中文的要求

基于板载按键和网页按键的rgb led控制系统介绍及关键代码说明:

本项目实现了板载按键控制板载led颜色变化,网页按键控制外接led阵列显示内容的效果。

loop函数轮询按键是否被按下,若按下则板载led开始变色(这里可以优化为按键中断,不过目前项目轮询也可以就没有修改)

if (!digitalRead(0)) {
    TB.setColor(TB.Wheel(j++));
  }

同时loop函数轮询esp32生成网页页面中的按键是否被按下,若按下则修改标志位

WiFiClient client = server.available();
  if (client) {                             // if you get a client,
    Serial.println("New Client.");           // print a message out the serial port
    String currentLine = "";                // make a String to hold incoming data from the client
    while (client.connected()) {            // loop while the client's connected
      if (client.available()) {             // if there's bytes to read from the client,
        char c = client.read();             // read a byte, then
        Serial.write(c);                    // print it out the serial monitor
        if (c == '\n') {                    // if the byte is a newline character

          // if the current line is blank, you got two newline characters in a row.
          // that's the end of the client HTTP request, so send a response:
          if (currentLine.length() == 0) {
            // HTTP headers always start with a response code (e.g. HTTP/1.1 200 OK)
            // and a content-type so the client knows what's coming, then a blank line:
            client.println("HTTP/1.1 200 OK");
            client.println("Content-type:text/html");
            client.println();

            // the content of the HTTP response follows the header:
            client.print("Click <a href=\"/H\">here</a> to move LED.
");
            client.print("Click <a href=\"/L\">here</a> to stop LED.
");

            // The HTTP response ends with another blank line:
            client.println();
            // break out of the while loop:
            break;
          } else {    // if you got a newline, then clear currentLine:
            currentLine = "";
          }
        } else if (c != '\r') {  // if you got anything else but a carriage return character,
          currentLine += c;      // add it to the end of the currentLine
        }

        // Check to see if the client request was "GET /H" or "GET /L":
        if (currentLine.endsWith("GET /H")) {
          go=1;               // GET /H turns the LED on
        }
        if (currentLine.endsWith("GET /L")) {
          go=0;               // GET /L turns the LED off
        }
      }

最后根据标志位和当前时间判断是否对外接led阵列上显示内容进行滑动

if ((((t=millis()%65536)-ledprevtime)>SHIFTDELAY)&&(go==1)){
    matrix.fillScreen(0);
    matrix.setCursor(x, 5);
    for (byte i = 0; i < strlen(adafruit); i++) {
      // set the color
      matrix.setTextColor(adaColors[i]);
      // write the letter
      matrix.print(adafruit[i]);
    }
    if (--x < -50) {
      x = matrix.width();
    }
    matrix.show();
    ledprevtime = millis()%65536;
  }

本项目实际完成了任务二、任务三以及任务四的分任务二,实现了wifi生成网页和控制,板载按键的使用,板载rgb led使用,外接6*12led阵列的使用四个小项目

以上项目代码可以在这里找到: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Lucheni/629865

总结:

本次活动研究了基于esp32s3的wifi控制,led控制,传感器数据读取及中文显示,收获还是很多的,当然我个人最喜欢的还是这次活动的开发板,在小巧的feather版型上放下了tft彩屏,还板载电量计以及预留了温湿度传感器的焊接接口,双面布局,对于开发板而言是非常精致了,期待以后的活动能玩到更多更好的板子!

网友A:
这个全彩点阵屏挺不错啊,特意做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全彩点阵屏挺不错啊,特意做的吗?

Adafruit官方的,板子叫dotstar wing,用的是apa102灯珠,理论通信速度高于ws2812

网友B:
空气质量传感器和网络控制led显示,字体好小啊,能不能放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气质量传感器和网络控制led显示,字体好小啊,能不能放大一些

网络控制的字体可以变大,空气质量显示的字体其实已经挺极限了,屏幕就这么高,要显示5行

网友B:
能不能交替显示

网络控制的字体可以变大,空气质量显示的字体其实已经挺极限了,屏幕就这么高,要显示5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交替显示 网络控制的字体可以变大,空气质量显示的字体其实已经挺极限了,屏幕就这么高,要显示5 ...

可以的,按你说的最简单其实是所有数据滚动显示,就跟边上的led一样

网友:
楼主辛苦了,感谢楼主提供的这么好技术分享,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