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中 24bit 高精度 ADC 如何使用??

楼主:
ARM-M0 + 24bit 高精度 ADC

网友A:
MCU中 24bit 高精度 ADC 如何使用?和普通ADC一样使用啊

网友B:
这么高的精度,要看误差怎么样了,哪款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MCU中 24bit 高精度 ADC 如何使用?和普通ADC一样使用啊

嗯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高的精度,要看误差怎么样了,哪款芯片?

这款

网友:
国产得MCU?你这24位ADC估计得看官方给得例程才能知道怎么使用。

网友C:
ADC如何用,一般来说,官方会提供一些示例,再有就自己去啃数据手册。

一般来说ADC的使用:

  1. 选译参考电源与参考地。
  2. 开启总线时钟
  3. 选择ADC的时钟源。
  4. 配置时钟的分频。
  5. 选择ADC的通道。
  6. 选择ADC的对齐方向。
  7. 发出转换命令。
  8. 等待转换结束标志。
  9. 读取ADC的值。
  10. 与参考电压对比计算出电压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ADC如何用,一般来说,官方会提供一些示例,再有就自己去啃数据手册。 一般来说ADC的使用: 选译 ...

解释的相当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