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个开关电路或芯片,能实现输出5V时导通,3V以下时断开

楼主:
如题,有个设备运行时输出5V2A,但是休眠时也有3V以下的输出,所以想在后面加一个开关电路

能实现电源输出5V时开关闭合给负载供电,休眠时断开

电池供电的,所以希望这个电路耗电尽量低

求推荐下合适的芯片或者电路,先谢过各位大佬了

网友A:
【想在后面加一个开关电路,能实现电源输出5V时开关闭合给负载供电,休眠时断开】

用个双极型小功率三极管加一个P沟MOS管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在后面加一个开关电路,能实现电源输出5V时开关闭合给负载供电,休眠时断开】 用个双极型小功率三极 ...

三极管0.7V就导通,还要用电阻对输出分压,0.7V不好控制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0.7V就导通,还要用电阻对输出分压,0.7V不好控制吧

【三极管0.7V就导通,还要用电阻对输出分压,0.7V不好控制吧】

你的要求,是给5V电压时P沟MOS管导通(实际工作可能要调整到4V或者4.5V即导通),低于3V则MOS管关断(可能要调整到低于3.5V即关断)那么在双极型三极管基极串联稳压管、发光管或者普通二极管,调整到符合你的要求就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0.7V就导通,还要用电阻对输出分压,0.7V不好控制吧】 你的要求,是给5V电压时P沟MOS管导通( ...

这样要串联5~6个二极管吧,在NPN三极管发射基加个3.3V稳压二极管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样要串联5~6个二极管吧,在NPN三极管发射基加个3.3V稳压二极管可以吗

【在NPN三极管发射基加个3.3V稳压二极管可以吗】

我在4楼是这样说的:“在双极型三极管基极串联稳压管、发光管或者普通二极管”。

需要注意:必须考虑稳压管、发光管的漏电流。可以在双极型三极管发射结上并联适当的电阻以放掉漏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NPN三极管发射基加个3.3V稳压二极管可以吗】 我在4楼是这样说的:“在双极型三极管基极串联 ...

能给个图看看吗?我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给个图看看吗?我还是不太明白

【能给个图看看吗?我还是不太明白】

稍候,且待我把电原理图图画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给个图看看吗?我还是不太明白】 稍候,且待我把电原理图图画出来。

谢谢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给个图看看吗?我还是不太明白
能够实现你的要求,电路大致如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给个图看看吗?我还是不太明白

图中A端接你的电源,B端接负载。

图中D可以是多个普通二极管串联,也可以是一个或者多个发光管串联,还可以是稳压管,甚至可以是发光管再加普通二极管串联。普通二极管和发光管是利用其正向特性,稳压管是利用其反向特性。

举例来说,红色发光管正向导通电压大致上是1.6V,用两个红色发光管大致上就是3.2V,加上三极管发射结正向压降0.7V,一共是3.9V。那么电阻R1应该在两端电压为5V-3.9V=1.1V时流过例如0.5mA电流,所以R1应该是2.2千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给个图看看吗?我还是不太明白

R2目的是D中流过很小的电流(漏电流)时,三极管T不至于导通,其数值大约为2~3千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给个图看看吗?我还是不太明白

R3可以使用的范围比较宽,大致上2千欧到10千欧都可以。数值小,MOS管导通关断比较快,数值大则相反。不过,作为电源开关,慢一点也不要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给个图看看吗?我还是不太明白

如果D采用一个红色发光管和一个普通二极管串联,那么D正向压降将是1.6V+0.7V=2.3V。这比两个红色发光管要低,比两个普通二极管要高。一个绿色发光管正向压降则比两个红色发光管要低,比一个红色发光管加一个普通二极管要高。多种组合,可以使你有多种选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给个图看看吗?我还是不太明白

如果对P沟MOS管动作阈值要求准确,那么三极管T应该改用一个比较器,改变其输入端电阻分压来确定动作点。不过,那样电路就复杂了,成本也高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对P沟MOS管动作阈值要求准确,那么三极管T应该改用一个比较器,改变其输入端电阻分压来确定动作点。 ...

懂了,谢谢大佬

网友C:
我同意10楼的图 ,但是发光管那个位置我会选3V左右的稳压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同意10楼的图 ,但是发光管那个位置我会选3V左右的稳压管,

【我同意10楼的图 ,但是发光管那个位置我会选3V左右的稳压管】

蓝色发光管正向的非线性,比3V左右的稳压管还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同意10楼的图 ,但是发光管那个位置我会选3V左右的稳压管】 蓝色发光管正向的非线性,比3V左右的 ...

谢谢回复,蓝色发光二极管和稳压管的伏安曲线我没仔细对比,但我选择稳压管是方便更改电压导通这个参数,可以根据实际的需要调整不同电压的稳压管,要是用蓝色发光二极管这个参数就固定了 ,不方便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回复,蓝色发光二极管和稳压管的伏安曲线我没仔细对比,但我选择稳压管是方便更改电压导通这个参数, ...

【我选择稳压管是方便更改电压导通这个参数,可以根据实际的需要调整不同电压的稳压管,要是用蓝色发光二极管这个参数就固定了】

这倒是真的。

不过,稳压管稳定电压也是分散性很大的,大致上和电阻的E12系列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