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使用USB网络摄像头 - 2

楼主:
自动执行图像捕获

您可以编写一个使用网络摄像头拍照的 Bash 脚本。下面的脚本将图像保存在目 /home/pi/webcam 中,因此首先使用以下命令创建 webcam 子目录:

mkdir webcam

若要创建脚本,请打开所选编辑器并编写以下示例代码:

#!/bin/bash
DATE=$(date +"%Y-%m-%d_%H%M")

此脚本将拍摄照片并使用时间戳命名文件。假设我们将其保存为 webcam.sh ,我们将首先使文件可执行:

chmod +x webcam.sh

然后运行:

./webcam.sh

这将运行文件中的命令并给出通常的输出:

--- Opening /dev/video0...
Trying source module v4l2...
/dev/video0 opened.
No input was specified, using the first.
--- Capturing frame...
Corrupt JPEG data: 2 extraneous bytes before marker 0xd6
Captured frame in 0.00 seconds.
--- Processing captured image...
Disabling banner.
Writing JPEG image to '/home/pi/webcam/2013-06-07_2338.jpg'.

延时拍摄

您可以使用 cron 来安排以给定的时间间隔(例如每分钟拍摄一次)拍摄照片,以拍摄延时摄影。首先打开 crontab 进行编辑:

crontab -e

这将询问您要使用的编辑器,或者在默认编辑器中打开。在编辑器中打开文件后,添加以下行以计划每分钟拍摄一次照片(参考上面的 Bash 脚本):

* * * * * /home/pi/webcam.sh 2>&1

保存并退出,您应该看到以下消息:

crontab: installing new crontab

确保您的脚本不会保存使用相同文件名拍摄的每张图片。这将每次覆盖图片。

WX:上海晶珩电子科技

网友:
还是这里好,复制黏贴格式基本不变,基本不用调整。

WX:上海晶珩电子科技

网友A:
USB网络摄像头?这个网络摄像头是摄像头可以直接联网吗?那USB是可以用?

网友B:
这代码挺简单啊,是用树莓派本身的函数库就可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网络摄像头?这个网络摄像头是摄像头可以直接联网吗?那USB是可以用?

这个工具名字叫fswebcam,不是指是网络摄像头,文章前面还有一个 1

WX:上海晶珩电子科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代码挺简单啊,是用树莓派本身的函数库就可以的吗

要apt安装软件的,这是文章 2,文章前面还有一个 1,下次我发一起好了

WX:上海晶珩电子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