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GD32L233R-EVAL深度睡眠模式1和2或者待机模式的完整代码吗

楼主:
请问有GD32L233R-EVAL深度睡眠模式1和2或者待机模式的完整代码吗

网友:
不一定是想要的,不知道能否参考

GD32L233微控制器提供了10种省电模

网友A:
这个库里面就有模板,我测试过,只不过开发板上的电流达不到手册上所说的几个uA

网友:
官方提供的例程里面应该就有的。

网友:
其实吧,工程的电量的消耗要综合考虑,有时增加电池的成本,相比做低耗的性价比要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库里面就有模板,我测试过,只不过开发板上的电流达不到手册上所说的几个uA

是哪个库啊,官方给的例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