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Na2CO3为什么读作碳酸钠,而不读作碳酸二钠

楼主:
请问 Na2CO3为什么读作碳酸钠,而不读作碳酸二钠

网友:
这是不是应该问化学课代表。。。

网友:
为什么肉夹馍不叫馍夹肉?叫习惯了而已。

网友A:
NaHCO3不读作碳酸一钠,而称为碳酸氢钠。既然没有碳酸一钠,也没有碳酸三钠,那么Na2CO3读作碳酸钠就是顺理成章,不会造成误解。

网友:
在无混淆下的简称而已,如有混淆的可能就只能采用全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aHCO3不读作碳酸一钠,而称为碳酸氢钠。既然没有碳酸一钠,也没有碳酸三钠,那么Na2CO3读作碳酸钠就是顺理 ...

谢谢。您的答复,我不理解。是不是我的问题描述的不够清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答复,我不理解。是不是我的问题描述的不够清楚?

举个例子:铁有三氧化二铁和四氧化三铁,所以不能简单地说氧化铁,会造成混淆。不会造成混淆的情况下,就可以简单地说碳酸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答复,我不理解。是不是我的问题描述的不够清楚?

不会造成混淆的例子:锌只有一种氧化物ZnO,可以简单地称为氧化锌,不必称为氧化一锌。水则有含一个氧原子的和含两个氧原子的,含两个氧原子的就必须称为双氧水或者过氧化氢,以免混淆。

网友:
引用 网友A:
NaHCO3不读作碳酸一钠,而称为碳酸氢钠。既然没有碳酸一钠,也没有碳酸三钠,那么Na2CO3读作碳酸钠就是顺理 ...

应该是正解,因为只有一种,所以就习惯性的用最简单的名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会造成混淆的例子:锌只有一种氧化物ZnO,可以简单地称为氧化锌,不必称为氧化一锌。水则有含一个氧 ...

【NaHCO3不读作碳酸一钠】你是不是想说  【NaHCO3不读作碳酸氢一钠】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举个例子:铁有三氧化二铁和四氧化三铁,所以不能简单地说氧化铁,会造成混淆。不会造成混淆的情况下,就 ...

谢谢,那正规读法 Na2CO3 是不是读作  碳酸二钠

网友:
引用 网友B:
【NaHCO3不读作碳酸一钠】你是不是想说  【NaHCO3不读作碳酸氢一钠】呀?

[你是不是想说  【NaHCO3不读作碳酸氢一钠】呀?]

你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那正规读法 Na2CO3 是不是读作  碳酸二钠

【那正规读法 Na2CO3 是不是读作  碳酸二钠】

至少习惯上没有这样的读法,中国化学会也没有类似的规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那正规读法 Na2CO3 是不是读作  碳酸二钠

晚清时西方科学传入中国,现今我们写作氢、氧、氮、氯的气体,当时译作轻气、养气、淡气、绿气。译作轻气,是因为密度最小;译作养气,是因为所有动物都不可缺少;译作淡气,是因为它冲淡了养气;译作绿气,是因为它是淡绿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那正规读法 Na2CO3 是不是读作  碳酸二钠

后来中国化学会规定,各元素常温下为固态的非金属名称从石,固态金属从金,液态从水,气态从气。固态非金属例如碳、硅(旧作矽)、砷、硫、碲,固态金属就不必说了。液态的金属仅一种,即汞,液态非金属有溴。气态的轻气改为氢,养气改为氧,淡气改为氮,绿气改为氯,以及氦氖氩氪氙氡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那正规读法 Na2CO3 是不是读作  碳酸二钠

中国化学会并没有规定 Na2CO3读作碳酸二钠,而是规定读碳酸钠。正如Si当初名为矽,现在名为硅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那正规读法 Na2CO3 是不是读作  碳酸二钠

直到现在,大陆医学界仍称硅尘肺病为“矽肺病”。虽然化学会已经规定Si名为硅。电子技术则改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