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无刷直流电机预驱动芯片GC4938可替代A4938/allegro,外置MOS,具有低速降噪,...

楼主:
       GC4938 是一款三相无刷直流电机预驱 动芯片。芯片可以驱动 N 型功率 MOSFET, 最高电源到 36V。芯片状态切换逻辑受三个 相位差为 120°的霍尔输入确定。 芯片集成固定衰减时间的脉冲调制来控 制电流并且抑制励磁涌流;堵转保护时间可 调;过温保护,过压监测,同步整流等等。 其中内置的同步整流器通过在衰减周期内, 打开合适的低内阻的开关管以取代反向续流 二极管来降低功耗。当芯片监测到过压时芯 片会关断同步整流以减小变化电流引起的电 源电压波动。 它的 逻 辑 输 入 脚 有 使 能 控 制 (ENABLE),方向控制(DIR),刹车控制 (BRAKEZ);逻辑输出脚有 FG1,FG2 与霍 尔信号对应,可以用来监测转动速度。 芯片工作温度从-40~110℃。封装形式采 用 5mmx5mm 的 QFN 28 脚,底部有散热片

网友:
谢谢分享,对标产品是什么?

网友:
楼主辛苦了,感谢楼主提供的这么好产品分享,顶起来

网友:
前端时间看到MPS也推出了好几款类似功能的三相全桥拓扑gate dri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