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度恒流源设计

楼主:
各位大佬,有没有设计过高精度的恒流恒压源?

电压0.1mV

电流0.1mA

网友:
电压范围?电流范围?

网友:
精度要求高,原则上应该用高精度运放搭建,但具体电路结构必须考虑所有相关参数,不能简单只看精度或步进值。

网友:
【电压0.1mV 电流0.1mA】

这是分辨率吧?电压电流可调范围要求多少?

网友:
具体啥功能,啥范围,可以详细说一说,这里大神比较多

网友:
某宝买个成品的,然后照抄一下,有些可能还有原理图,或者找一找开源的项目。

网友:
够高精度了

做起来不一定好整,受环境、器件的温漂影响大

网友:
要么恒压,要么恒流,恒压恒流源是个什么东东,想不明白

网友:
一文读懂恒流源电路模块设计 - 电源技术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eeworld.com.cn)

论坛里好多这样的帖子,可以看看。。。。。。。。。。。。。。。。。

网友:
一直以来电源都是直接拿来用的,还从来没有设计过电源

网友:
如果真是恒流源,则在横流基础上,限制输出的最大电压,

这就是平时所说的:恒流恒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