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款AC-DC外部电源装置,求取经验

楼主:
新人  详设计一款AC-DC外部装置电源,输入200~240v  50/60HZ  130VA  输出电压DC12v  4.2/8.4A,请有经验的大佬指导下 如何选择AC-DC控制芯片  目前我了解到是UC3843和NCP1207APG,求稳定性要好,

网友:
【如何选择AC-DC控制芯片】

这两种型号的控制芯片就挺好。

网友:
各种型号的控制芯片,其实相差并不多。选择功率开关管、整流二极管、变压器铁芯……更重要。

网友:
这两个芯片都是常用的原大厂芯片,都有成熟的方案

UC3843现在生产厂商比较多

NCP1207APG这个安森美

网友:
如果要求你自己设计变压器,初级应该用多粗的线绕多少匝,次级应该用多粗的线绕多少匝,用什么型号铁芯和骨架……更麻烦。

网友A:
买现成的不香吗???? 自己设计的比买的都贵,做的还没有别人好。

网友B:
6楼说得对。这种电源,市场上有大量成品,自己设计自己制作,不如买现成的产品,除非特殊需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6楼说得对。这种电源,市场上有大量成品,自己设计自己制作,不如买现成的产品,除非特殊需要。

因为在网上订购的电源很容易坏  稳定性不好  ,所以要求说自己设计一款 ,因为没有接触AC-DC开关电源  所以不清楚这个控制器该怎么选型还有变压器的选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买现成的不香吗???? 自己设计的比买的都贵,做的还没有别人好。

之前就是买的产品  然后很容易坏掉,要求自己设计一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在网上订购的电源很容易坏  稳定性不好  ,所以要求说自己设计一款 ,因为没有接触AC-DC开 ...

【因为在网上订购的电源很容易坏  稳定性不好】

网上订购的电源模块,品质参差不齐,不能图便宜,要选可靠的品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在网上订购的电源很容易坏  稳定性不好  ,所以要求说自己设计一款 ,因为没有接触AC-DC开 ...

【因为在网上订购的电源很容易坏  稳定性不好】

若是专门生产电源模块的厂家的产品很容易坏,自己设计的恐怕各方面都要加强,例如散热、绝缘、防潮、机械强度……那要求就更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因为在网上订购的电源很容易坏  稳定性不好】 网上订购的电源模块,品质参差不齐,不能图便宜 ...

可以推荐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推荐一下吗

【可以推荐一下吗】

本论坛经常可以见到一个电源品牌叫 Vicor,你搜索一下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推荐一下吗

【因为在网上订购的电源很容易坏】

应该检查你们在网上订购的电源为什么会损坏。如果是超出该电源允许的使用范围,那就不能怪厂家生产的产品品质不好,例如你们使用的环境电网电压太高,超过250V,或者有突变,或者高次谐波含量太高,或者环境温度太高,那就不能怪厂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就是买的产品  然后很容易坏掉,要求自己设计一款

给你推荐一款,明纬开关电源,买正品的,不贵,质量还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在网上订购的电源很容易坏  稳定性不好  ,所以要求说自己设计一款 ,因为没有接触AC-DC开 ...

网上买的容易坏是因为你没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