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STM32的CAN过滤器能不能屏蔽掉几个ID?

楼主:
如题,比如总线中一共200个扩展ID,想屏蔽掉6个ID,这几个ID也没有明显相似特征。怎么搞呢?我看F4是CAN1和CAN2共享28个过滤器组,

    平分的话如果用列表模式,每个CAN通道只能允许14个扩展ID,

    而掩码模式我的理解是允许某几个特征ID。比如设置FilterId为0x12345678,FilterMaskId为0x0000FF00,则允许ID中第三个字节为0x56的ID通过,即XXXX56XX. 意思是只能允许设定ID通过,而不是禁止设定ID通过。

    怎么搞呢?

网友A:
总线中一共200个扩展ID,想屏蔽掉6个ID,这几个ID也没有明显相似特征。-----STM32这个功能没有用过,硬件不行就用软件做屏蔽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总线中一共200个扩展ID,想屏蔽掉6个ID,这几个ID也没有明显相似特征。-----STM32这个功能没有用过,硬件不 ...

现在就是用的软件屏蔽,感觉太影响单片机运行了。每次收到一个ID都得判断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就是用的软件屏蔽,感觉太影响单片机运行了。每次收到一个ID都得判断一次

几条对比的语句,不是太费时间吧,可以看一下,一共用了多少时间做6个ID的判断和跳转。

网友:
还没有过这样的应用,好像确实没有硬件方法屏蔽吧................................

网友:
好像

过滤器可配置为,屏蔽位模式和标识符列表模式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没有仔细想过,应该过滤器可以配置吧?

网友:
可以呀,我们用了st的硬件过滤器,网上找几个例子抄一下改一下位模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