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0L1306 LaunchPad 开发套件] 6-定时器的简单使用

楼主:
TI的文档里,通用定时器简写为TIMG,高级控制定时器简写为TIMA。
不过MSPM0L1306内部包含4个定时器,都是TIMG,具体配置如下图所示。
TIMG定时器包含的功能如下图:
实现定时功能
定时是最基本的功能了,比如实现1s的周期性定时。
在CCS的软件里,将定时器的常用功能分开了,见下图。如果是简单的定时功能,则是使能“TIMER”。
接下来计算计数值,在CCS的软件里,贴心的给出了当期定时器的频率,这点比STM32CUBEMX强。从上面的介绍中可知,TIMG里的可编程分频器是8位的,因此可设置的最大值是256。如果想要更低的频率,还可以对时钟直接分频。下图中,红框是设置的分频参数,绿线标出的是软件自动计算的内容,很方便的知道当前设置的周期参数。
因为设置的是周期性的向上计数,因此使用load中断。
在代码中需要的操作有:
  1. 在NVIC中使能中断。在自动生成的初始化代码中,只是在TIM外设中使能了中断,但是要想让CPU响应中断,还需要在NVIC中打开。使用代码:NVIC_EnableIRQ(TIMER_0_INST_INT_IRQN)。 注意TIMER_0_INST_INT_IRQN是在初始化生成的头文件里定义的。
  2. 开启定时器 DL_TimerG_startCounter(TIMER_0_INST)
  3. 编写中断函数
int main(void)
{
    SYSCFG_DL_init();
    APP_DL_UART_0_init();
    NVIC_EnableIRQ(TIMER_0_INST_INT_IRQN);
    DL_TimerG_startCounter(TIMER_0_INST);
    while (1) {

    }
}
void TIMER_0_INST_IRQHandler()
{
    switch(DL_TimerG_getPendingInterrupt(TIMER_0_INST)){
        case DL_TIMER_IIDX_LOAD:
            DL_GPIO_togglePins (USER_PORT,USER_R_LED_PIN);
            break;
    }
}

网友:
CCS给出了当期定时器的频率,,TI自己的编译器对自己芯片就很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