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个稳压二极管会不会容易坏?

楼主:
这个电路中,左侧输入电压是0~36V,可以是10V,也可以是24V,36V,而这里我用的是12V的稳压管,这个管子会不会很容易坏?比如在36V输入,然后保持导通,或者是高频通断,会不会导致D1很容易坏?谢谢

网友A:
先别理会稳压管,最高24V降落在10Ω上,电阻成电烙铁了。

网友B:
最高36V,稳压管为12V,那么电阻R4两端电压最高24V,电流可达2.4A,你的稳压管能够承受吗?R4这个电阻能够承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别理会稳压管,最高24V降落在10Ω上,电阻成电烙铁了。

呵呵,可能是50瓦大电阻。

网友:
说说这个电路设计者的故事。他还是学生??????

网友:
限流电阻估计就没有算随便标的电阻值

网友C:
D1是否会损坏,取决于流过它的电流与其最大耐受电流的关系。自己用欧姆定律算算吧,R4的阻值才是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别理会稳压管,最高24V降落在10Ω上,电阻成电烙铁了。

额,画错了,主要是我想问的是稳压二极管,其他忽略了

这个图也不对,如果12V输入,分压后就剩不到10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高36V,稳压管为12V,那么电阻R4两端电压最高24V,电流可达2.4A,你的稳压管能够承受吗?R4这个电阻能够 ...

额,画错了,主要是我想问的是稳压二极管,其他忽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D1是否会损坏,取决于流过它的电流与其最大耐受电流的关系。自己用欧姆定律算算吧,R4的阻值才是关键。

额,画错了,主要是我想问的是稳压二极管,其他忽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额,画错了,主要是我想问的是稳压二极管,其他忽略了

8楼图中,R6为100千欧,R5为10千欧。如果输入为36V,那么Q3门极最多分到3.6V。在3.6V电压下,MOS管可能尚未充分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8楼图中,R6为100千欧,R5为10千欧。如果输入为36V,那么Q3门极最多分到3.6V。在3.6V电压下,MOS管可能尚 ...

这样可以吗

网友B:
【这样可以吗】

问题在于MOS管Q3需要用多高的频率开关。如果开关频率很低,例如不超过数十Hz,那么R6用到10千欧一点问题也没有。如果开关频率较高,10千欧电阻将使Q3“跟不上”。

网友:
【这样可以吗】

Q3这样的功率MOS管,允许的门极到源极电压通常为20V。最大36V的输入电压,经R6与R5分压后,门极可以获得的最大电压为18V,比20V小,在允许范围内,MOS管不会损坏。不过此时D1也就没有什么作用。

网友:
如果D1采用12V稳压管,那么当输入电压为36V时,D1将被击穿,起保护MOS管门极电压不超过12V的作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额,画错了,主要是我想问的是稳压二极管,其他忽略了     这个图也不对,如果 ...

为什么用这么宽的电压去开启一个M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可以吗】 问题在于MOS管Q3需要用多高的频率开关。如果开关频率很低,例如不超过数十Hz,那么R6 ...

假如输入端是36V,稳压二极管用的是20V/0.5W的,将R6改为510R,那R6两端是不是16V,电流是16V/510R=31mA,可行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用这么宽的电压去开启一个MOS

为了同时可以适用12.6V、25.2V等电池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了同时可以适用12.6V、25.2V等电池型号

能用光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别理会稳压管,最高24V降落在10Ω上,电阻成电烙铁了。

最高24V降落在10Ω上,电阻成电烙铁了。

天哪!才!

网友:
【有奖直播】2025是德科技数字月-数字新品来助阵
直播时间:3月19日(周三)14:00
直播奖励:小米口红充电宝、倍思充电线、是德科技十周年鼠标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