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在PCB里连接引脚然后再更新到原理图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楼主:
我有一块引脚比较多的芯片,为了方便走线我想在PCB里把外设的引脚和它连接,然后再更新到原理图里。比如主芯片U1,和U2连接,U2的引脚已经标号,Netlabel分别是A,B,C,D,U1的引脚1,2,3,4只放置导线,没有放Netlabel,我现在的做法是画U2的引脚走线到U1,比如把A走到1脚附近,然后修改1脚的Netlabel为A,再把A的导线连接到1脚上。反向更新原理图,这样U1的1脚上就会行成Netlabel "A"。不过这样总觉得很麻烦,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比如PCB里允许我将A线连接到NotLabel的1脚上(现在是自动避开的),最好1脚能自动将NotLabel修改为对应导线的NetLabelA,这样就会少几步操作。

网友:
反向到原理图,U1如果增加的元件比较多,要给每个引脚填加Netlabel,还不如直接修改原理图更新PCB,反而快

网友:
原理图中毕竟要有U1这个元件才能反向的

网友A:
AD本身就有交换引脚的功能,在原理图先随意放好两个芯片的Net Label,可以在布线的时候自由交换引脚网络,怎么顺怎么连,然后反向更新回原理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本身就有交换引脚的功能,在原理图先随意放好两个芯片的Net Label,可以在布线的时候自由交换引脚网络, ...

在PCB上放置一个元件,此元件没有Net Label,当然规则也不会让它的引脚连到其他现有Net Label

然后,手动填加肯定是可以,怎么自动给这个新元件多个引脚填加Net Label,然后反向更新到原理图,,,

所说自由交换引脚网络能这样?哪个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PCB上放置一个元件,此元件没有Net Label,当然规则也不会让它的引脚连到其他现有Net Label 然后, ...

原理图里正常放Net Label,然后在PCB里交换,13版本以上应该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本身就有交换引脚的功能,在原理图先随意放好两个芯片的Net Label,可以在布线的时候自由交换引脚网络, ...

感谢 这个方法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