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0.96寸OLED的bug

楼主:
固件是官网最新的固件

芯片是ESP32-WROOM-32

OLED驱动是官网的SSD1306.py

现象如图所示

0.96会显示成 0.95999999

0.97会显示成 0.97000001

用round(,2)也不行

除非直接text("0.96")可以显示0.96,其他方法好像都不能直接显示0.96

只有0.96和0.97会这样,其他数据不会,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各位大佬可以试试!

网友A:
这个是显示屏没关系啊 就是变量是多少show多少啊,你变量哪里浮点型位数不对。

3.00000001的异曲同工之妙

网友B:
赞同楼上!

这是CPU处理浮点的特点,除非你自己采用定点的整数表示!

其它任何单片机都有这个现象,因为显示是将你的数转换成了字符,

而被转换的是浮点,就会带来SHOW的"误差"

网友:
这是不是浮点数精度显示问题,单精度也好,双精度也好,并不会所有的数值都可以表示,有效位数决定

网友:
一直以来都会存在这种问题的,不仅是单片机,我记得之前学JAVA的时候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与屏幕没关系,与编绎器环境有关,平时我们说到小数数字时一般都是讲四舍五入,但是C语言里不是,它的规则是“4舍6入5看齐,奇进偶不进”;另外,要看下C里float和double的小数位数的区别。

float的指数位只有8位,而double的指数位有11位,所以:

float占用4个字节,也就是32个比特。

double占用8个字节,也就是64个比特lei。

float和double的范围是由指数的位数来决定的。

范围:

float的指数范围为-127--128,double的范围是-1023-1024。

负指数决定了绝对值最小的非零数,正指数决定了绝对值最大的数。也即决定了范围。

也即float的范围为-2^128-2^128,double的范围是-2^1024-2^1024。

精度:

float和double的精度是由尾数位决定的。浮点数在内存中是按照科学计数法来存储的,其整数部分始终是一个隐藏着的1。由于他是不变的,因此对精度不会造成影响的。

float精度范围是:2^23 = 8388608,一共7位,因此最多能表示7位,但是能保证的是6位。

double的精度范围是2^52 = 4503599627370496,一共16位,同理最多能表示16位,但是能保证的是15位。

结合C小数点保留规则“4舍6入5看齐,奇进偶不进”,才导致了你上面的最后一位小数不同的问题。

网友C:
是你程序的问题。不是BUG。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你程序的问题。不是BUG。

同样的程序 为什么0.98可以 0.96 0.97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显示屏没关系啊 就是变量是多少show多少啊,你变量哪里浮点型位数不对。 3.00000001的异曲同工之 ...

那为什么只有0.96 0.97不行,其他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赞同楼上! 这是CPU处理浮点的特点,除非你自己采用定点的整数表示! 其它任何单片机都有这个现象, ...

按这个说法 0.96 转成字符显示 永远都不是0.96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显示屏没关系啊 就是变量是多少show多少啊,你变量哪里浮点型位数不对。 3.00000001的异曲同工之 ...

请再试试其他的,比如循环答应从0.01到0.99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再试试其他的,比如循环答应从0.01到0.99

只有这0.96 0.97两个数字不行

网友:
这个问题其实很早就被讨论过,各种语言都有类似问题。

https://blog.csdn.net/qq_32727095/article/details/118106061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再试试其他的,比如循环答应从0.01到0.99

只有这0.96 0.97两个数字不行

咦~好厉害 还真有点意思 按理说不应该啊,有且只有这两个数,有点超乎我的预计

网友:
浮点数的问题呀,应该第一本书就会说这个问题。

网友:
这是CPU处理浮点的时候就这样吧,除非采用整数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