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保护均衡电路的问题

楼主:
 下面是两个电池保护电路的外部均衡电路,想请教各位老师,两个电路分别用MOS管和三极管,想知道这两种设计之间的区别,谢谢!

网友:
MOS管的导通内阻比双极晶体管的要更低,这是最主要的区别。

网友:
? MOS管的导通内阻比双极晶体管的要更低,这是最主要的区别。 厉害!

网友:
电源设计太南拉,谢谢大家分享,真的难

网友:
电源设计太南拉,谢谢大家分享,真的难,电源设计太南拉,谢谢大家分享,真的难,有没有好的办法啊

网友:
MOS管内阻低,不过如果均衡驱动电压低的话 就比不过三极管了可能均衡不了

网友:
这个要取决于电池组的平衡电流大小了

三极管合适一些小的十几mA的平衡电流,还有就是成本低,小功率电池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