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A1716的"SNSFB"输出反馈管脚,用光耦实现,怎么能进行线性反馈呢?求大神。

楼主:
5芯积分

1.最近在学习电源芯片,NXP TEA1716,跟MSP HR1211,发现他们的输出反馈电路都是一样的,使用隔离光耦+TLD431进行电压比较输出高低电平给到电压反馈管脚(SNSFB)
问题1:隔离光耦+TLD431这样的组合,我理解只能对电压反馈管脚输出一个高阻状态及拉低状态,这样在输出电压低于设定电压时,光耦处于高阻状态,FB管脚上的电压处于恒定的上拉电压,怎么去调节输出频率呢。
问题2:电源芯片会根据FB管脚上的电平水平,来判断使用什么样的频率及输出模式,但是光耦只能提供俩个状态,一个高一个低,这样芯片怎么去切换不同的模式呢,感觉就就是要不就是最高功率冲,然后又进入最低功率模式,或者打嗝模式。这样明显跟手册以及实际不符,所以请教大家。

希望大神能帮忙解惑一下,谢谢!

网友A:
【隔离光耦+TLD431这样的组合,我理解只能对电压反馈管脚输出一个高阻状态及拉低状态,这样在输出电压低于设定电压时,光耦处于高阻状态,FB管脚上的电压处于恒定的上拉电压】

理解错误。

TL431加上光耦,输出的不是“开”或“关”的电平信号,而是可以无限细分的模拟信号。

网友:
【但是光耦只能提供俩个状态,一个高一个低,这样芯片怎么去切换不同的模式呢】

这个错误和前一个错误相关。光耦输出并不是两个状态,而是连续的模拟信号。

网友:
首帖图中未标注光耦型号,所以不知道该光耦特性。你可以查一查普通光耦的特性,TEA1716的开关频率,看看光耦是否能够在TEA1716开关频率上工作。普通光耦是无法在那么高频率上工作的,由此可以推断:光耦输出不是和TEA1716开关频率同样的开关信号,而是频率比较低的模拟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隔离光耦+TLD431这样的组合,我理解只能对电压反馈管脚输出一个高阻状态及拉低状态,这样在输出电压低于 ...

理解了,TL431在这个电路里面是一个误差放大的作用,通过一个线性光耦,传递一个设定误差值。懂了,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