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加热台焊接过BGA封装的芯片吗?

楼主:
最近要焊一个BGA芯片的板子,以前QFN我都是开钢网用图片里的这种焊台焊接的,BGA不知道能不能行,因为芯片比较贵怕试错成本太高。

网友A:
在我看来bga和qfn 封装没啥差,都是表贴。手焊用心程度和价格有关哈哈哈

网友B:
你一个人自己啥都做?在哪里?找普通的bga板子反复练习。

网友B:
焊接bga芯片可以在修手机,笔记本电脑哪里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我看来bga和qfn 封装没啥差,都是表贴。手焊用心程度和价格有关哈哈哈

QFN不怕焊错 扒拉扒拉或者扣下来再焊都不影响 BGA就没这么皮实了 我没焊过太多引脚的 没啥把把握 你平时都是用风枪吹吗?

网友B:
再贵也是个半导体芯片而已,找对熟练的人重要!你现在fpga技术怎么样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接bga芯片可以在修手机,笔记本电脑哪里看看。

等问问修手机的 不过还是觉得自己弄靠谱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贵也是个半导体芯片而已,找对熟练的人重要!你现在fpga技术怎么样了啊?

自己用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一个人自己啥都做?在哪里?找普通的bga板子反复练习。

BGA板子没法练 需要植球

你这么说我想起来了 BGA的板子背面要放退耦电容 双面贴片还不能用加热板

网友:
bga好像就是一个个引脚植锡。比较麻烦。快手,抖音视频里边有。

网友B:
快手里边看了一下,需要钢网,锡膏,热风枪,显微镜,贴片焊台。

网友C:
QFN用这焊台没有问题

BGA得弄几个废的先练练手吧

网友D:
BGA的底部太密集了,估计你说的也是引脚超多的,里面对锡膏的量得控制的很好才行,要不很容易虚焊情况发生

网友B:
芯片焊接好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快手里边看了一下,需要钢网,锡膏,热风枪,显微镜,贴片焊台。

这些工具都有 就是没有回流焊机 热风枪吹没把握

网友:
引用 网友C:
QFN用这焊台没有问题 BGA得弄几个废的先练练手吧

有道理 焊之前拿我那个报废的矿板上的ZYNQ FPGA练练

网友:
引用 网友D:
BGA的底部太密集了,估计你说的也是引脚超多的,里面对锡膏的量得控制的很好才行,要不很容易虚焊情况发生 ...

BGA芯片是带球的 如果整体开钢网锡膏量要怎么控制 改钢网焊盘的直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焊接好了没有?

规划中 原理图还没画呢

网友E:
不行的,正常焊接BGA都至少需要专门的BGA返修台,大的BGA甚至还要两面加热。这种加热台最多只能做到帮助拆卸BGA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行的,正常焊接BGA都至少需要专门的BGA返修台,大的BGA甚至还要两面加热。这种加热台最多只能做到帮助拆 ...

看来还得上热风枪 心里没底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看来还得上热风枪 心里没底

热风枪能拆很小的BGA,大的BGA很难拆,焊接更不可能了,要返修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热风枪能拆很小的BGA,大的BGA很难拆,焊接更不可能了,要返修台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自己弄是没戏了,立创和华秋他们有SMT服务,如果我自己买芯片让他们贴,给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自己弄是没戏了,立创和华秋他们有SMT服务,如果我自己买芯片让他们贴,给贴吗?

肯定贴啊,有钱赚就行,可以寄料给他们贴,也可以叫他们帮忙买料然后再贴。BGA没返修台基本上不用想自己焊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