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低成本的高速板对板连接器

楼主:
最近要用到一款高速板对板连接器,大概100pin左右,对连接强度有些要求,以前低速通信都直接用2.54或者2.0排针。这次怕对信号有影响,找到ADI评估板上常用的下边这款连接器,不过现货网站上要170一个,再加上另一个小300没了,觉得不划算。

网友:
FMC连接器,我记得2020年用的时候是80块钱一个

网友A:
直接用SODIMM座子行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SODIMM座子行不行

SODIMM适合大板套小板,下边这种形式我觉得SODIMM连接强度不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ODIMM适合大板套小板,下边这种形式我觉得SODIMM连接强度不够。

这样确实不行,SODIMM基本上是要两个板子位置重叠。如果结构无要求的话,用SODIMM应该是比较好的,内存条都能用,传模拟信号肯定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确实不行,SODIMM基本上是要两个板子位置重叠。如果结构无要求的话,用SODIMM应该是比较好的,内存条 ...

我在网上找到一个下边这种连接器,100pin的一套才不到10块钱,就是不知道质量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SODIMM适合大板套小板,下边这种形式我觉得SODIMM连接强度不够。

强度应该也不成问题,有卡扣的

网友C:
用多个M2 NGFF插座并排,几块钱一个。

然后再用几个定位柱,也是类似M2 SSD的方式,多用几个,就牢固的很。

要666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多个M2 NGFF插座并排,几块钱一个。 然后再用几个定位柱,也是类似M2 SSD的方式,多用几个,就牢固的 ...

M2 NGFF和SODIMM类似 适合堆叠连接 而且需要另一端设计成金手指 制作比较麻烦

网友:
这种款式,我们有国产可以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