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AD脚本开发-第五节_简单粗暴实现Pin交换

楼主:
这个脚本实现了最简单粗暴的Pin 交换功能,    和AD原有的Pin 交换功能相比    ,不需要设置Swap Group,任意两个焊盘都能交换网络名。然后需要注意的是脚本只是在PCB交换引脚,所以为了PCB与原理图对应,   还需要从PCB反向更新到原理图      。还有一个细节,AD反向更新原理图默认调换pin顺序的,如果想要原理图pin顺序不变,可以在Project option -> options里面将Changing Schematic pins取消勾选,这样反向更新原理图就只会调整Net Label位置,不影响pin排列。

完整代码和演示PCB

演示视频:

20231118_122955

网友:
无语了,怎么一言不合就违规敏感词,到底哪里敏感了

网友A:
这个脚本简单改一下就是点击网络快速添加差分对的脚本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脚本简单改一下就是点击网络快速添加差分对的脚本了

AD脚本功能强大,有空的时候,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脚本功能强大,有空的时候,好好学习一下。

可以用脚本减少大量手工操作,让软件用起来更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