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IGT6移植micropython如何挂载NAND FLASH

楼主:
如题,用的是正点原子的开发板,现在已经可以运行,但是文件系统只能识别到flash

 翻了原理图,发现有一个512MB的NAND FLASH可以用,如图

  不知道如何挂载,不知道是不是在mpconfigboard.h文件里,新人发帖,求助各位大大

网友A:
如果是集成到固件,需要修改源码中flash定义,设置spi、容量大小等。另外可以尝试在用户程序中,设置spi,然后用os.mount去外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集成到固件,需要修改源码中flash定义,设置spi、容量大小等。另外可以尝试在用户程序中,设置spi, ...

我看它的引脚是FMC,似乎可以直接通过访问地址来读写数据,好像和SPI FLASH有些不一样,网上查了一圈也没找到类似的外挂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它的引脚是FMC,似乎可以直接通过访问地址来读写数据,好像和SPI FLASH有些不一样,网上查了一圈也没 ...

你是指SRAM吧,这个可以参考源码中,STM32F769DISC开发板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