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H341预安装成功 但是烧录软件没有检测到可用串口

楼主:
win11的C51的USB转串口驱动程序为啥安装后总是显示预安装成功,最新版的驱动程序试过了,还是预安装失败,而且无法检测可用串口。求大佬解答。

然后  也换了两三条数据线连接了  。但每次插上单片机后电脑都没反应。

网友:
试试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安装驱动,

网友:
我用的CH340的驱动没有问题啊,用的很顺手,CH341有什么区别就不知道了

网友:
好了好了,可能是线都坏掉了,买了一根新的线就好啦,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