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一练】你还有哪些电平转换电路可以推荐分享的?

楼主:
有网友发帖讨论【单片机与接口芯片供电电压不同会产生通讯问题吗?】,

我们在平时设计电子系统设计中,往往会有2个或2个以上控制模块在一个电路中,比如的MCU类的单片机电路,通信模块、蓝牙模块等共存一个电路系统,这些不同的电路模块所需供电电压不一样,比如一个是5V,另一个是3.3V,或者是1.8V,而且共存一个系统中,要进行通信是难免的,它们之间要进行通讯,TXD和RXD引脚就要进行连接,通讯电平转换是非常有必要的

类似,帖子中的单片机供电电压是3.3V,max232的供电电压是5V,之间通信问题,,

论坛还有其他有关电平转换的讨论贴

请教一下3V / 1.8V 电平转换电路的工作原理,附图

[求助] 大家好,有个关于 串口通讯电平转换的问题,求助手

[求助] 电平转换电路

电平转换芯片的问题

,,,,

网友:
简单总结下,比较简单一些电平转换如下

采用上拉电阻的方法

① 3.3V的TTL驱动3.3V的CMOS,可以通过简单的上拉电阻实现电平匹配

② 5V的TTL驱动5V的CMOS,可以通过简单的上拉电阻实现电平匹配

③ 3.3V的TTL驱动5V的CMOS,考虑可能存在电压钳位,比如单片机的GPIO口,不适合上拉电阻

采用电阻分压的方法

如下图:2.8V的GPRS模块对接3.3V的单片机

二极管方式的

下图:2.8V的GPRS模块对接3.3V的单片机

网友:
稍微复杂一点,也有如下几个方法

1、三极管

a.   3.3V to 5V

R1与Q1组成OC门,配合R2上拉至5V,实现电平转换。Tx输出0V,Q1导通,Rx端为0.3V左右;Tx输出3.3V,Q1截止,RX端为5V,完成电平转换功能。

b.5V to 3.3V

R3与Q2组成OC门,配合R5上拉至3.3V,实现电平转换。Tx输出0V,Q2导通,Rx端为0.3V左右;Tx输出5V,Q2截止,RX端为3.3V,完成电平转换功能。

2.集成电路

如用74LVX4245的方式:

网友:
问题来了,你在平时电路系统设计中,遇到过电平转换的吗?你是怎么考虑哪些因素呢

你平时最喜欢用那种电平转换方式呢,

求推荐分享你的电平设计电路,

【你还有哪些电平转换电路或者好用的芯片可以推荐分享的?推荐请简要说明使用场合和优缺点、使用的注意事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