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一款20年前的电容测试表VC6013

楼主:
一、大概情况

       在咸鱼市场淘了一台VC6013电感测试表,本来想捡漏的,结果发现是一个大坑,不但被人维修过,还发现被拆了一些ic,网络上也找不到合适的图纸,只找到一份比较接近的图纸,但是比较下来还是有一些差异,索性就自己测绘了一下,看看到底能不能修好。

       还好这个产品都是用的通用器件做的,没有需要编程和校准的内容,几经波折,拆拆焊焊居然给它修好了。

二、维修过程

     1、通过总电流有20多mA可以判断电路存在短路和击穿的情况;正常的话总电流不超过3mA。

     2、不通电情况下静态测试各管脚对地电阻,发现T2 击穿,更换后功耗依然很大;继续查找发现T8,T7击穿,更换后电流下降到10mA左右。

     3、明显短路故障排除后lcd不显示,示波器测试IC1的40脚无时钟波形,正常情况下应该是32.8kHz,检查ic5的工作电压低于3v,根据IC1(tc7106)芯片的介绍,其37脚(test)的电压通常比VCC电压低3v以上,所以判断IC1损坏,更换后出现显示了,但是测量显示超量程无法工作。

     4、示波器测试发现IC5的12脚输出波形在uF档位出现方波不正,底部无法快速截止情况,判断相关ic损坏,更换IC5,6,7,8,9,后波形正常,测量依然不正常。判断这个表是因为误操作,电容没有放电造成大量集成电路损坏,不排除运放和三极管损坏问题,于是更换所有运放和三极管,电感表被顺利修复。

三、总结

      电感表在测量电容时一定要放电,否则会烧表;集成电路4000系列型号相同可以替代,我用CD4066替代HEF4066一样使用。

      为方便同好维修此表,我把图纸提供给大家,以及在pF档不接电容时用万用表测到的关键点电压和波形频率。

     VC6013应该在工厂有多个电路板版本,我提供的是VC6013.COM 2000.4.30

1、电路板图片

2、维修后的样子

3、元件资料包

网友:
朋友,压缩包里有原理图吗?什么格式的?不知道测试原理是什么?、

网友:
另外,专门搜了下说明书,精度0.5%+5个读数,看起来很好。不过测试电容时采用过多个品牌的设备对同一个电容进行测试,结果差很多,远超这个精度范围,不知道朋友在这方面有没有见解?

网友:
二十多年前呀,那确实够老的~楼主厉害了,还给修好啦

网友:
这可真是展示实力的作品啊

网友:
大老厉害呀,万用表都会修,我就只能拿来用,坏了只能换

网友:
我也有一块类似的表,比楼主的还老,感觉精度不好了一直吃灰未使用,改天也打理校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