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锂电池均衡电路均衡误差问题

楼主:
下面是 2 节锂电池自动均衡电路部分,就测试的误差问题,请教有经验的老师指导

均衡芯片手册说,当电池电压与内部参考电压相差 30mV(标称值)或以上时,启动电量平衡

下面的测调记录,与平衡手册相差还是比较大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是均衡电路没有启动么

另外想请教,黄框内的Q1和Q2这部分电路对均衡电压有影响吗?

网友:
帮忙顶贴。目前我的水平还不能回答老师的问题。往后继续力量,努力学习。

网友:
电池热管理,是根据温度对电池性能的影响,结合电池的电化学特性与产热机理,基于具体电池的最佳充放电温度区间,通过合理的设计,建立在材料学、电化学、传热学、分子动力学等多学科多领域基础之上,为解决电池在温度过高或过低情况下工作而引起热散逸或热失控问题,以提升电池整体性能的一门新技术。

网友:
新手学习,没有做过电池管理相关设计,都是买的成品板子